[維修實例] JS音箱噪音求助

楼主(2014-06-04):
各位先進大家好,這是今天需要求助的音箱(人家不要,讓給在下的)

症狀是,因為屋頂漏水,音箱本體被浸溼了,之後就發生噪音.噪音的狀況就類似"嘶~~~~"連續不斷,而且不論輸入音源的聲音大小如何改變,音箱發出的噪音音量都不變,連輸入端不接都會有,所以認為是音箱自己產生的.
另外,此噪音會隨音箱本體所附之音量調整紐之調整改變聲音大小.轉到最小聲的話,噪音也不見了(廢話?)
此音箱有左右兩個,其中之一內有電路板如下圖,此單體也有電源與音量調整,另一個音箱有一條線接到有開關的這個音箱來.
噪音是由無電路板的音箱產生,因為把連接線拔掉就沒噪音了.

下圖可看到的放大器IC型號是TA8229K,於散熱片前方有兩個大的電解電容(1000u,10V)已經因為碰龜所以在下已換新,換過之後症狀沒變.

因為是在浸濕之後產生,所以在下有把電路板拆出清潔過,一樣沒改善.
懇請指引.

2014-06-09 20:11 SIMON1016 版務編輯: 本文完修  詳見於7#

网友:
查查小電容吧
一般都是小電容出問題

网友:
PC SPEAKER 通常是DC 12V 就會作用
個人喜歡先用12V機車電池 得到乾淨的DC 12V接AMP IC VCC
排除110V轉12V電路的雜訊干擾
然後再查線路

由於木箱已經有吸水膨脹 +音量旋紐在最上方
我會先懷疑音量可變電阻有浸水NG

网友:
RE: 此噪音會隨音箱本體所附之音量調整紐之調整改變聲音大小.轉到最小聲的話,噪音也不見了(廢話?)

(廢話?) ...不是廢話哦 !  因為本體所附之音量調整紐之調整.轉到最小聲的時候,噪音被短路掉了,
那意味著噪音是從所附之音量調整紐(音量VR)之前串入的而且是(噪音是由無電路板的音箱產生,因為把連接線拔掉就沒噪音了.).這聲道串入噪音.

針對此聲道 ,音量VR之前電路 ,找尋可能串入噪音故障點.

网友:
VR換掉,一些濾波小電容換掉....應該可以解決...

楼主:
感謝各位提供方向,在下測試之後再回報.

楼主:
感謝各位指導,已解決.
結果問題出在可變電阻,但並不是調整音量的可變電阻,而是在其下方的調整高低音的可變電阻.
這次的可變電阻共三顆,兩種.目前尚未找到廢料,所以先用WD40灌入,動作幾次之後吹掉,
噪音幾乎消失了.
這次也遵循各位先進指導內容,把找得到的電解電容都換了.

謝謝各位.

网友A:
其實這類的可變電阻不能用WD40清理,過一陣子會腐蝕掉碳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這類的可變電阻不能用WD40清理,過一陣子會腐蝕掉碳膜。

真的嗎?
看來要開始找VR了...
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嗎?
看來要開始找VR了...
感恩

其實沒那麼嚴重。可拆下VR,用酒精浸泡清洗掉WD40,再用金屬接點清潔劑保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