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防水無線遙控門鈴MB8RT維修

楼主(2014-06-04):
防水無線遙控門鈴MB8RT維修
叮咚叮咚服務鈴,保持沉默無回應
接收使用AC  110V/60HZ 解碼HT-12D(修正後)
發射使用DC  23A/12V   編碼HT-12E(修正後)

下圖規格與製造日期

下圖主板接收與發射正面
包括無線收發/編碼/放大/音源/電源..等

下圖接收收/發射機板反面

下圖經活電檢查變壓器一次測(輸入)有電源110V,二次測(輸出)無電源

下圖經量測輸入端(110V)成開路,輸出很低的阻值短路
不死心拆輸入端銜接點量測還是一樣開路,再深入就沒轍。
手頭現有最小變壓器根本塞不下,連試都沒有只好放棄。

下圖帶回家用電源供應器測試收發器供應12V
測試OK,每次按都有不同音效。

下圖外接12V電源供應器大多都很大顆
再看主板穩壓器7805輸出5V,哪就穩壓整流都略過,直接找一顆小顆淘汰的5V電供倒不少線接頭剪下

5V直接改裝供電給主板
測試OK

下圖最後AC頭變AC電源供應DC5V頭

以上參考

网友A:
自己用的產品,用代用就可以,不然買一顆新的變壓器,還不一定一樣大,恭禧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的產品,用代用就可以,不然買一顆新的變壓器,還不一定一樣大,恭禧完修 ...

還好內建電源供應器與時下淘汰外接電源供應器相容代用(除接頭)
不然低價消費產品維修還真不合,偶而了解電路激盪昏沉腦袋。

网友:
接收使用AC  110V/60HZ 解碼HT-12E
發射使用DC  23A/12V   編碼HT-12D
-----------------------------------------------------
編碼是HT-12E,解碼是HT12D。

楼主:
Y大還是內行人,顛倒了,已修正

网友:
這種小顆的變壓器,早期充電刮鬍刀裏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