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走線規則問題

楼主(2014-06-04):
我是LAYOUT新手不太懂一些規則

但客戶急需要求USB走線改善跟 規則設定

我實在不太懂我要怎麼走線比較好跟規則設定

如下 客戶回復

What is the setting value of width and space of DP, DM for impedance control ?

Please inform PCB stack-up and width and space for 90 ohm in 2 layer.

Usually, GP, GM width/space are around 0.1mm/0.2mm for multi layer and no GND between signal.

我要怎麼設定跟走線才能滿足客戶的需求呢? 請大大幫忙!

如附件圖檔

USB

USB

网友A:
算阻抗
疊構板材厚度/板材介電係數/銅厚
沒有怎麼算?

你去連絡你的 PCB 供應商
你要一個90 ohm 差動走線    Edge-coupled coated microstrip
請他幫你算  給你 線寬width線距space  你拿去用即可

請他再給你這張圖  你再轉給客戶
上圖只是舉例  疊構板材厚度/板材介電係數  跟你目前使用不會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阻抗
疊構板材厚度/板材介電係數/銅厚
沒有怎麼算?

那我USB走線方式有要改善嗎?或零件擺放?
我想我的路徑很短...應該不會有甚麼反射效果吧~"~

网友:
這麼短的路徑通常不會有人去作 impedance control
只要背面無零件或中間有隔離層 這樣即可

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錯
你的鋪銅間距設的太小 使得USB CONNECTOR DP DM PAD 有GND細線產生
這個在PCB製作,SMT生產,PCBA USB connector rework上  有一定品質影響
最好不鋪銅

然後將DP DM的trace中 那個GND VIA拿掉 避免產生DP DM因鋪銅產生GND格離線
客戶應該是在挑戰你 為何差動走線中間有GND線產生

或改成這樣走線

网友:
請回歸到  差動傳輸線的目地。
在非必要情況下... 請把 NetCMC_1 和 NetCMC_2 中間的 GND拿掉。
中間有 GND 也沒什麼不好 , 只是不叫 差動傳輸線了。
除非你想跟客戶華山論劍較量一下電子工程設計程度高低,
如果被檢視到被人質問,與其解釋老半天(可能好幾天) ,
省下來去網路搜尋關鍵字 [ 差動 傳輸線 ] 充實一下多好,
或是把生命放在美好事物上多好。

高速傳輸時差動傳輸線,不只阻抗,也要著重於 兩線 同相位 。
下面這段只是純感覺而已 不代表真理。
C14 與 DT3 的 via GND 請加多一個與 C13 與 DT2 的 via GND 數目相同。
兩線 若有零件via 接另一面 GND side切勿被分割成兩塊。

楼主:
我以為地鋪得滿滿滿應該不會有甚麼EMI跟ESD問題....
我也常常打一堆VIA....
隔離層 是3個W嗎?
所以這種很高速線路 只能在底層地要補滿滿不要有線經過  上層 是不需要地的嗎~"~

因為客戶是日本人 所以常常會一直問一直問修修改改的....
但也好學很多只是我很掉漆....努力學習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以為地鋪得滿滿滿應該不會有甚麼EMI跟ESD問題....
我也常常打一堆VIA....
隔離層 是3個W嗎?

上層 是不需要地的嗎?
USB D+/D- 定義為差動線 Zdiff 90 ohm
差動線 中間不能有小三
插入鋪地後  喪失差動線本意  不能稱為差動線了
不符合差動線定義

USB D+/D- 同層面 需不需要地?
基本上不需要 因為這是屬於 Edge-coupled coated microstrip

若是很想要  加也是加在  D+/D- 差動線組外沿   中間不能加
加強隔雜訊隔離層(D+/D- 同層面)  是3個H ( 必須大於 3倍 板材厚度)
3個H 外的同層面地 的電容效應   遠低於    D+/D- 與另一面參考層的電容效應
這個模式 稱為 co-planar  同層面
低於3個H 也不是不可以 , 只是如上述同層面地電容效應增大 (變因增大)
實務上兩邊GND又被D+/D-分割   處理不好   會引起相位差異

http://www.pcbdesign007.com/page ... id=78192&_pf_=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層 是不需要地的嗎?
USB D+/D- 定義為差動線 Zdiff 90 ohm
差動線 中間不能有小三

差動線 中間不能有小三.....
大大您太幽默了  這句話我就銘記在心了....
我就按照你給網址規格去LAYOUT  感謝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