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氣機會被對門的鄰居遙控嗎?

楼主(2014-06-04):
應該是會的。最近,冷氣的遙控壞了,買了一支新的,才知道同一個牌子好幾種型號的遙控器都是通用的。

以前一直以為不會,然後有好幾次,記得睡前有把書房冷氣關掉,可是,早上起來發現書房的冷氣是開著的。
大概書房的窗戶隔著防火巷的鄰居,跟我使用同一個牌子的冷氣.....哈哈!

网友:
拉上窗簾紅外線應該就感應不到,還可兼顧隱私......

网友:
加隔熱膜,反射紫外線、紅外線

可能鄰居有跑到你書房睡覺的習慣吧…

网友:
那表示你也可以遙控你鄰居的冷氣。
去作個交流,說不定鄰居住個志玲姐姐。
你就可以自告奮勇去香閨修機器了~

网友:
有個治標的方法,在冷氣機的紅外線接收孔上面蓋個厚紙板就好,遙控器就無法開關冷氣了。

沒看到現場無法給安裝建議,基本上對面發射過來的紅外線路徑可以視為直線,所以只要擋住對窗直線過來的角度就可以避免鄰居不小心遙控你的冷氣開關。但是擋對方的同時,也會擋到自己的遙控器,所以厚紙板不用貼死在紅外線接收孔上,先將厚紙板平貼在紅外線孔上,然後用膠帶貼住上方,接著把厚紙板下方拉高形成一個像斜坡的角度,至於要多斜,就看你現場狀況,在不被對面直線遙控到的情況下盡量提高角度,角度抓好後就想辦法厚紙板固定好,但厚紙板的下方請不要封掉,因為我們的遙控器要從冷氣的斜下方來遙控它。這樣雖然無法從遠一點的地方開關冷氣,但至少走到冷氣機下方對著它遙控還是有用的,用說的不太清楚,請自行想像!

网友:
晚上睡覺前把冷氣插頭拔掉就好了

网友:
以前就玩過這種遊戲 ~~

故意拿遙控器去遙控隔壁家的電視 !!!

网友:
猜忌是沒有用,到底會不會接收,可以確定樓主手上擁有主控權的遙控器。

何不立即測試你懷疑或認知的角度與相關位置,看室內機是否動作便知分曉。

网友(2014-07-12):
我們冷氣機也是一樣會無緣無故自己啟動,目前只好出門上班之前把插頭拔掉。

网友:
大家真是專業 好認真,這是笑話閒聊版耶!! 難到大家都是這樣搞冷的嗎!?

网友(2015-02-07):
冷氣壞了

网友:
定時的燈號沒有熄滅的話,比較有可能自動開機!
我家的就是這樣,開始時沒發現,過保固後才知道!
要把遙控器定時鍵按取消,燈號不亮的話就不會自動開機!

网友:
初一十五要記得要拜拜.

网友:
怕你熱到..智能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