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主機板p5g41t可開機進BIOS,但無法進系統.

楼主(2014-06-04):
大大你們好!
                有試重灌但跑光碟機資料OK.要進入到硬碟時就當機了.
                BIOS偵測系統硬碟/光碟均正常.
               已處理:
               換過I/O IC

               懷疑是南橋嗎?
               還是要更新一下BIOS?
               因我們是新手,可否請大大給些方向,感恩!

网友:
硬碟真的沒問題嗎~~~BIOS能抓到硬碟不代表一定能安裝作業系統喔^^

网友:
記憶體也要測試一下!!

网友:
請問記憶體測過了嗎?硬碟壞軌查了嗎?

楼主:
記憶體測過了,(sata及IDE)硬碟也換了3顆測試過
BIOS也更新過2個版本.
故障原因相同,可進BIOS,無法重灌.

网友:
的確~~應該是 82801 的南橋容易壞,還是要換換看南橋才知道~~不過您有試過用 ide硬碟灌系統嗎?

网友:
這樣南橋壞掉機會大了~對了您主機板支援USB安裝系統嗎?有的話也試一試^^

网友:
會不會光碟機或光碟片有問題

网友A:
請問是灌windows xp還是windows7  遇過灌windows7會當.改灌windows xp就正常.

楼主:
灌XP.
光碟及光碟機均正常.........

有找到一顆南橋,下週有空時再換.
謝謝大家的意見.換完後再報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灌XP.
光碟及光碟機均正常.........

呵呵~~若您不介意的話 po個做bga的過程,交流交流一下呗~~

网友:
硬碟應該是個原因,有交叉測試過嗎

网友:
看下這片是否為82801GB,若是橋壞機率高

网友:
我有遇到過  CPU不良  也會這樣,以上拙見請參考!

网友:
無法進系統指的是已安裝完成..還是無法安裝..請說明清楚(主機板不一定故障..有的是零組件有問題..有的是安裝配件及bios設定問題...本片主板應該搭配ide光碟機sata硬碟使用內顯安裝系統)

网友:
我有幾片華碩P5Q系列的主板
都有一些共同點
打開南北橋上的散熱片
看看晶片上的米粒電容有沒有氧化(變黑)
看其他相關討論 有兩種業餘解法
一種換電容  難度高(換上相同南北橋上的電容)
一種拆掉電容後不理他  有人成功 可以開機穩定工作  但是不知有沒有副作用

网友:
忘了補充一下
這時段華碩的主板(高,中,低階)全都用大海綿夾在散熱片和南北橋之間
天氣潮, 海綿吸水加速電容氧化
我已經遇到好幾片相同時期的華碩主板
有開不了機, 開機BIOS可以沒法進windows, 進windows後會隨機關機
找了半天, 東西換了一圈, 陣狀一樣
打開散熱片一看, 原來這一切都是華碩要大家刺激經濟的

网友:
基本上在另一部電腦裝一隻可開機xppe手指.
開機之後看看硬碟能否分割,不能那証明硬碟已經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是灌windows xp還是windows7  遇過灌windows7會當.改灌windows xp就正常.

這是閣下個人問題!
小弟也是用這片灌window7 64bit.
window8 64bit也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若您不介意的話 po個做bga的過程,交流交流一下呗~~

不要老叫人bga,先測試清楚同肯定南北橋出事先.
如果是小毛病因bga令板子報廢那不值得.

网友(2014-07-11):
引用 楼主:
記憶體測過了,(sata及IDE)硬碟也換了3顆測試過
BIOS也更新過2個版本.
故障原因相同,可進BIOS,無法重灌. ...

重點 排線換過了嗎.........BIOS短路 拔掉電池 試過嗎

网友:
看來版大已經放棄了吧?
沒聽他回覆最新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