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5755G不開機(CPU一組電壓無輸出)

楼主(2014-06-04):
各位大大好~
小弟目前一片主板一組CPU電壓不輸出
身邊剛好有同樣的板可以開機做測量
開機後量PL18電感有0.45V
但故障的板開機電流無任何跳動就直接到0.44A不動
量PL18電感無電壓
換過95831無效
量過PQ49和PQ51無短路
跟此組電壓的所有元件都量過了沒有異常
請問還有哪有需要檢查??
麻煩大大給個方向
謝謝~
測量數據請參考下圖

LA-6901P REV 2.0.pdf (1.47 MB, 下載次數: 37)

网友A:
只有這組沒電壓嗎?
可能還有其他地方沒出來,
這是集成顯示的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這組沒電壓嗎?
可能還有其他地方沒出來,
這是集成顯示的電壓

大大您好
重新檢查過所有電壓
均有輸出
小弟拿好的板子和壞的板子測量了一些數據給您參考一下
黑字是好的板子的數據,紅字是壞板不開機的數據
小弟覺得最有問題的是第3腳的3.3V
但以電路圖來看這3.3V是由95831輸出到IO的
但95831己經換過了,是沒換好還是有別的條件不足導致95831這腳沒輸出3.3V給IO??

网友B:
有刷過bios嗎
可以先刷看看跳變是否有變化
I系列的機子cpu電壓跟bios有關聯

网友C:
3.3V如果是由95831輸出的話~~那您要不要在小心的再換一次95831,有可能沒焊接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過bios嗎
可以先刷看看跳變是否有變化
I系列的機子cpu電壓跟bios有關聯

大大您好
BIOS有刷過了
情況都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V如果是由95831輸出的話~~那您要不要在小心的再換一次95831,有可能沒焊接好~~

大大您好
小弟再來換一次95831試試看
再上來跟各位報告
謝謝您的建議~~

网友:
比對一下 PR195, 應該不能上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小弟再來換一次95831試試看
再上來跟各位報告

將95831的24腳電阻斷開看電是不是有出來
參考這篇看看

ACER 5750.pdf (467.19 KB, 下載次數: 41)

网友:
我幫你找出+3V的位置.但不曉得有沒有被cost down.你對一下.並看看有無PCH PWORK訊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