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宏碁 ACER AL1715 sm無背光維修實例

楼主(2014-06-04):
宏碁 ACER AL1715 sm無背光維修實例

電源正常啟動(電源指示燈亮綠燈),但是背光故障不亮

型號

內部照

P/I板I區正反面的零件多處燒毀,原板維修費時費工費錢還不一定修的好,
當下決定換高壓公板,正面零件全掃除,隨便拿一片4燈小口高壓板尺寸還真剛好,
P/I輸出至A/D板的排針就有12V//GND/BRI(ON/OFF)/ADJ,直接拉線至高壓板輸入對應腳位
鎖上螺絲固定改板完成。
P/I板P區電容全部更新,銲點檢查補銲。

完修測試

网友:
4:3 有喇叭,一直想改公板變電視
都還沒時間去實行,您改過了嗎?

网友: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說真的,20吋以下LCD除了爆電容小弟都鼓勵業主換公板了,往往還比換零件便宜

网友:
這一片燒成這樣!真的不好搞~~
只是這高壓板很帥~~既然燈管開口方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