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什麼鬼工具啊!!!!一字可以摧到變形!!!

楼主(2014-06-04):
請問各位大哥
我的絕緣一字竟然在摧breaker時頭變形了
可以推荐一下堅固好用的十字一字起子嗎???
十字一字都ph2的大小,謝謝

网友:
推薦一個 koken--100元

比 WIHA 便宜很多

网友:
wera 跟schroder 的都不錯但價格高了點.

网友A:
wera不錯,適合歐美手型設計,但我這細嫩瘦小的手,握把太大旋起來有些吃力n_081|
schroder還沒用過,等wera壞了敗隻來用用看,但要用到wera壞不知要等到何時n_136|

网友:
請問一下~
"ph2"這是什麼意思?
另外比較常用到一般的螺絲適用甚麼規格的十字頭?
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wera不錯,適合歐美手型設計,但我這細嫩瘦小的手,握把太大旋起來有些吃力

schroder還沒用過,等 ...

這個品牌的螺絲起子真的不錯。

http://bbs.pigoo.com/thread-3376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下~
"ph2"這是什麼意思?
另外比較常用到一般的螺絲適用甚麼規格的十字頭?

螺絲起子, 依起子頭十字一字分的話 。
一字: Flat Head / Slotted Head : 縮寫多半是 SL
十字:  Phillips : 縮寫多半 PH
PH2 就是說 : 2號的十字起子。
2號的十字起子就是我們最常用的,
相對於2號而言,0號的最小, 1號的較小,3號的較大,0<1<2<3。

PHILLIPS [十字起子] 跟 那個荷蘭皇家飛利浦電子公司PHILIPS  沒關係 。

一字起子主要是以起子頭一字的寬度為主 (Slot 的槽長) ,因此標示其一字的寬度,不標示幾號。

可以參考以下版內這篇 ( 圖裡  2號的十字起子 會標示 PH2 )
螺絲起子的簡介
http://bbs.pigoo.com/thread-33760-1-1.html

网友(2014-07-05):
用到爛工具會很噢!!!

网友:
嗯~想不到起子還有這麼多意思,感謝大大們的介紹呢~

网友:
關於Dave兄分享的怪牙起子有興趣,但也有疑問
不知是否有使用經驗的先進可以解答
那就是耐用性的問題
不知道會不會用個一兩年之後,上面的牙就嚴重磨損抓不住螺絲?

网友:
起子頭、工具組真的差很大,

有人知道哪裡有賣:六角起子座轉 打翅 起子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