懇請前輩高手們告知此顆變壓器那裡有販售,真的急需!

楼主(2014-06-05):
各位前輩高手們好:

小弟因近期一部機械的電路板損壞了,而經量測及初步判斷後,發現此顆「變壓器」損壞了,而上網搜尋後,均無法尋獲,可否懇請各位高手前輩們幫忙尋找貨源,以利小弟採購更換,如有相關替代品亦請告知,謝謝,此顆變壓器規格如下:

1.廠商:PULSE
2.型號:BV 038-5219.0F
3.一次側輸入電壓:AC 230V 50/60HZ(PIN1-5)
4.二次側輸出電壓:兩對 AC 15V 1.6VA(PIN6-7、PIN9-10)
5.規格書:

規格書

 規格書

网友:
Digikey有這個變壓器,不知是否有幫助?
http://www.digikey.tw/product-de ... 38-5219.0-ND/753823

网友:
根據經驗,此類變壓器的輸出電壓可能過高,導致其在長時間工作下,因過熱而燒毀.可檢查其整流後的直流電壓(約 18-20V)_,是否直接推動12VDC的繼電器.

网友:
如果不要求美觀
還有其他空間可放變壓器

那就去專賣變壓器應該直接就有現成的可替代----------沒有也可以定做

网友A:
到電子材料行 問問
PT35P-15V   PCB插板式 AC110/220:AC15V x2 100mA雙組
http://shop.cpu.com.tw/html/2279/PT35P-15V.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電子材料行 問問
PT35P-15V   PCB插板式 AC110/220:AC15V x2 100mA雙組
http://shop.cpu.com.tw/html/22 ...

第一次看到有買pcb變壓器的

网友:
如果是量產的機器又沒防爆等級的約束
很快就可以完修說~

楼主:
首先萬分感謝各位前輩高手們的幫忙,讓我又學會了一項檢測方法,並且知道那裡有販售(已解決),真是萬分感謝,爾後如有需要幫忙的地方,小弟一定盡力完成,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