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三隻鳥 VX2235-4 5V電壓亂跳2-4V並有答答聲,無法開機

楼主(2014-06-05):
如標題
三隻鳥 VX2235-4 5V電壓亂跳2-4V並有答答聲,無法開機
已更換一次側小電容50V 10跟22UF 400V 120UF
二次側16V 1000UF*2 16V470UF*1
還是一樣~~
神奇的~只要單獨使用P版(I板被改過)搭搭聲~頻率會越來越慢~再來聲音就不見!5V就穩定輸出!
此時插上AD與I板就可以使用

故排除是AD或I板問題

不知道要怎樣維修?

PS更換過431
PS2以補焊...80%眼睛看焊錫少少就補...........06/06改全補
PS3 答答聲好像是從那顆變壓器出現1次轉2次..

网友A:
全版捕焊一下!!

仔細檢查,你會發現秘密!!

网友B:
我也是認為 全版捕焊 應該會有意外吧

网友C:
補焊+1  之前也有遇過這種情形,補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版捕焊一下!!

仔細檢查,你會發現秘密!!

捕焊80%重鹹部位~~只剩下一些電阻分壓小小那種!
但您們都這樣說~~老子全補去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補焊+1  之前也有遇過這種情形,補焊就好了

好久沒過去你那座座~還是大大有把握完修!小弟給茶水費~(最近自己很忙)
感謝
忘了問~您師傅對電漿維修OK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認為 全版捕焊 應該會有意外吧

全補了!!還是一樣~~
意外發現~
如果空P版~答答聲約30秒不見~拔掉插頭~既然好像隨電壓變低,答答聲又出現@直到大電容放完電,就沒聲音。
感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全補了!!還是一樣~~
意外發現~
如果空P版~答答聲約30秒不見~拔掉插頭~既然好像隨電壓變低,答答聲又出現@ ...

小弟有遇過一次補也是無效

後來 聽出聲音 發出地方 悍都吸掉...在重新+新的悍上去 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有遇過一次補也是無效

後來 聽出聲音 發出地方 悍都吸掉...在重新+新的悍上去 就好了 ...

馬上去辦~~感謝分享
重鹹吸掉

PS:失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馬上去辦~~感謝分享
重鹹吸掉

樓主可以先斷開主機板+高壓板的負載,PO一下目前LD7575各腳電壓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可以先斷開主機板+高壓板的負載,PO一下目前LD7575各腳電壓嗎?

OK~~明天有空再用!!現在半夜快兩點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久沒過去你那座座~還是大大有把握完修!小弟給茶水費~(最近自己很忙)
感謝
忘了問~您師傅對電漿維修OK嗎 ...

我最近比較忙,手頭有好幾台電腦等著出貨,還有一台電視及一台螢幕待修,所以如果要最近拿來可能會沒辦法,其實周大你的功夫都比我厲害了哪用的著我啦
對了,再提供你一個方向參考,之前有改過高壓公板也曾遇過類似你這種情形,後來最後再換另一批的高壓板就決了,我那時曾再用過同一批還是一樣情形,最後是再拿另一批的來TEST才完全修復,僅供參考

另外,那個老師父他電漿應該也懂吧(沒跟他談過),不過曾看過他修過好幾台了,但是要找他可能一天要找好個好幾次,才會找到人,因為他很忙,有兩間店,都在不同鄉鎮所以他常 跑來跑去,而且他有時也要出外維修,哈哈我最近反而很少再去他那裡了,因為很不好意思一直再去麻煩他,不然他真的是一位很棒的人,完全不藏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比較忙,手頭有好幾台電腦等著出貨,還有一台電視及一台螢幕待修,所以如果要最近拿來可能會沒辦法 ...

因為有一台是日立~~好像是42"
一位好朋友的!!電漿無法像液晶換工板或是拆拆裝裝~~
我技術現在沒您好~~我只會軟的跟改版

準備在出社會打拼~~因為只會換板跟改版~~利潤便超低或是客人都要買新的。
PS:如果是修電視~在您附近的鄉鎮跑步不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為有一台是日立~~好像是42"
一位好朋友的!!電漿無法像液晶換工板或是拆拆裝裝~~
我技術現在沒您好~~我 ...

站上有很多大大電漿也是高手喔,你可以POST上來看看,或許在這就能找到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站上有很多大大電漿也是高手喔,你可以POST上來看看,或許在這就能找到答案了 ...

到時再請大大指點一下!!
這一台已修好~~大改版!!
有空在PO上~~因為修不好!就給他改下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到時再請大大指點一下!!
這一台已修好~~大改版!!

恭喜完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完修喔

但這修法~不是正統!!連我自己也是在修別人螢幕第2次維修學來的
也就是找一片有5V~這很多PI版都有!
既然原本就改高壓~~故也不須太在意高壓的電壓~
以上訊號點抓一抓就+電鑽~銲槍~電線~熱熔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