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110V電容式降壓電路實驗器.
火..

楼主(2014-06-05):
AC110V電容式降壓電路實驗器:

就像我剛開始時說的,這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阿牛大也分析得差不多了,不管大家猜得對不對,猜對了並不代表很厲害,那就像路走多了,鹽吃多了,橋也過多了,運動也多了,猜不對也沒有關係,多多走路有益健康.

為什麼要做這個實驗器 :

這個嘛是電子人的壞習慣,看到別人在玩就想玩,雖然以前有用過許多電容式降壓的商品,也有畫過電路存檔,但是卻沒有真正想要去做,來痞酷後,看到許多人都在玩,身為電子人,當然也會手癢,當只有做一兩個時,可能不會想做目前的實驗器,但是因為想做類似的電路太多了,所以覺得還是做一個實驗器比較方便,人家常說需要為發明之母,懶惰就是設計這個實驗器的原動力,因為懶惰所以懶得重覆插那些類似的電路,一而再,再而三的重覆做那些相同或者類似的工作,當然會覺得無聊,所以若是你只有做一兩次而已,那你大可不必這樣做了,若是你常有類似的需求,也是懶惰一族,歡迎做一個來玩玩,因為沒有花多少錢,只是要花一些時間.

既然稱做實驗器,當然它就是做實驗用的,電路裡的電路結構和數值就有可能會因實際的需求而更動,但是主要的架構不會有太大的變動.

這個實驗器主要分為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就是電容降壓,第二個部份就是麵包板:

▽ 01. 39元的店買的塑膠外殼,裝實驗器剛剛好.

▽ 02. 實驗器正視照片.

▽ 03. 自製的電容式降壓電源板,V1的接線部份就是圓孔排母 -- 排針式圓孔母座.

▽ 04. 麵包板,目前在麵包板上看到的,左邊8腳IC為NE555,五燈大說的那個14腳的蜈蚣就是"老灰狼"說的ULN2803的近親ULN2003,右邊那個3腳的就是阿牛大說的LM317.

第一個電路部份就是電容降壓的電源板:

▽ 05. 一般的電容式降壓電路.

▽ 06. 自製的電容式降壓電源板電路,電容的耐壓要250V以上.

▽ 07. 一般AC110V全波整流濾波電路,輸出約154 Vdc,電容的耐壓要250V以上.

▽ 08. 自製的電容式降壓電源 + 濾波與再降壓電路,電容的耐壓要250V以上.

▽ 09. 自製的電容式降壓電源 + 欲做的電路設計初稿還未測試,濾波 + LM317規整電路,輸出 120~150V/0~100mA, 電容的耐壓要250V以上.

此電源部份保留了可以將AC110V直接整流成脈動直流的功能Sw2,目前Sw2沒有裝上去,只以夾子夾著做測試,增加此Sw2開關時,若不小心就會有燒壞零件的危險性.

此種方式在國外常稱做無變壓器式降壓電源電路.

你可以用google以英文 transformerless, transformerless power,transformerless power circuit, transformerless ac to dc, transformerless power supply等等去搜尋,或者以中文 電容降壓,電容式降壓,電容降壓式,電容式降壓電路,電容式降壓電源等等去搜尋.

想查計算公式 : 電容降壓電源原理和計算公式

第二個部份就是麵包板:

增加麵包板,當然就是在做實驗時,可以增加其方便性,至於內容則要大家自由發揮想像要做什麼啦,麵包板我並沒有鎖起來,只用銀色膠帶兩邊貼起來而已,目前使用起來還算牢靠.

目前在麵包板上看到的,左邊8腳IC為NE555,五燈大說的那個14腳的蜈蚣就是"老灰狼"說的ULN2803的近親ULN2003,右邊那個3腳的就是阿牛大說的LM317,他好像跑過來偷看耶,好恐怖喔 ...

原來的麵包板是在做別的測試,那把它裝上後,剛好有些構想將來可以用,像NE555的話,可以做對LM317的PWM控制,還有一般的振盪器輸出,ULN2003則在做多個LED時有用到,LM317可以做一般40V以下的低壓調整,還有約115V~150V的直流電壓調整,這是在100mA以下的低電流使用的,當然你想做中間段也可以,我們的程式大師jojoling大猛猜猛猜,果然被它猜中了 ...

電源板與麵包板的連線 :

圓孔排母 -- 排針式圓孔母座,主要是它的堅硬度夠,不會隨便就壞掉,但是也有其缺點,那就是若是插線斷在裡面的話,很可能那個孔就報銷了,然後整排也許就要換新的了,不過好在那裡很少會更動,若你有更好的方法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

AC110V的接頭有預留輸出的接線,那是為了當有控制電路需要控制AC110V時可以經由那裡外接到負載,例如像Relay或者TRIAC等等做控制實測.

使用的材料 :

電工用萬用塑膠板 -- NT$20,水電材料行買的
AC110V電源線 -- 忘了多少coco.
AC無極性電容 -- 向烏骨雞學姐買的,忘了多少Coco.
AC110V/220V 4P接線座 -- 材料行買的,忘了多少Coco.
電源小開關 -- 很久以前的老闆送的.
Fuse座 -- 忘了多少Coco.
DipSw1 -- 6P DIP 指撥開關,很久以前買的,忘了多少Coco.
PCB -- NT$ 5元
麵包板 -- 240元.
插線 -- 從某個Cable拆下拿來用的.

网友A:
斷過的路過
再來還有一個死法   大電流經過 就像那負極的鋼筋碰到了正級的焊條

焊住了阿n_1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斷過的路過
再來還有一個死法   大電流經過 就像那負極的鋼筋碰到了正級的焊條

聽無捏 ...

网友B:
LM317T兩端壓差不得超過40V,如果Vin是154V,那Vout頂多只能114V,而且電流要很小才不會爆炸。這種實驗小弟不敢做,怕怕...

网友C:
"阿牛大說的LM317,他好像跑過來偷看耶,好恐怖喔 ... "

沒啦~ 那是因為牛也有做一個...
並1uF/2uF可以用搖頭開關切換, 做以供48V LED燈條驅動測試用...
朦到的!! (笑)

网友D:
原來是電源達人的電源實驗板~
才疏學淺~第一次聽說有這種東西~
果然隔行如隔山~我是矇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17T兩端壓差不得超過40V,如果Vin是154V,那Vout頂多只能114V,而且電流要很小才不會爆炸。這種實驗小弟 ...

明顯的爆炸是還沒遇過啦,冒煙倒是有喔,也許IC內部有小爆炸 ... 我那可憐的LM317 ...  ...
有可能是因為還沒到爆炸時fuse就斷了,所以裝fuse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牛大說的LM317,他好像跑過來偷看耶,好恐怖喔 ... "

沒啦~ 那是因為牛也有做一個...

哈哈,鹽吃多了(對腎臟不好),走路走多了,還是走路較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是電源達人的電源實驗板~
才疏學淺~第一次聽說有這種東西~
果然隔行如隔山~我是矇到的  ...

我不是電源達人,只是出張嘴跟客戶聊聊而已.
真正的電源達人都在忙著賺錢喔.

這種無變壓器式的電源,在國外有些網站是禁止討論的,因為怕對電子不熟悉的會亂搞,其實我以前也常對電子亂搞,不過都在10V以下的低壓,所以不怕,最多就是燒零件而已,就像我們的"專炸王子"他肯定也炸了不少了.

网友:
聽人說有變壓器比較安全,如果沒電壓器也可以但是要確定迴路其他環節是OK的。

网友E:
AC110V電容式降壓電路實驗器 Vout 120~150V 0~100mA

請問 scottwang大
可否在ac/in fuse位置改為串聯(series) 110V/20w燈泡
約可提供 AC 180mA 電流  做實驗限流保護以防止短路大電流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110V電容式降壓電路實驗器 Vout 120~150V 0~100mA

請問 scottwang大

你說的是一般做測試時的保護之用,當然可以用,要多加一個開關做切換,若是實驗電路沒有短路問題,燈泡可能就不亮,此時再直接切換到實驗電路.

>改為串聯(series) 110V/20w燈泡,約可提供 AC 180mA 電流
這個只怕此電路的電流不夠那麼大可以流通.

楼主:
之前在畫電路時少畫了一個保護二極體D5.
把它修改的放在底下.

▽ 09. 自製的電容式降壓電源 + 欲做的電路設計初稿還未測試,濾波 + LM317規整電路,輸出 120~150V/0~100mA, 電容的耐壓要250V以上.

网友F:
這是非常危險的電路,建議要使用變壓器作隔離,否則一旦交流貫穿會造成人員傷亡
現在仿iphone 充電器大量一顆只要台幣10元,裡面也是有變壓器設計
壞掉頂多不過電,並不會造成爆炸短路風險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是非常危險的電路,建議要使用變壓器作隔離,否則一旦交流貫穿會造成人員傷亡
現在仿iphone 充電器大量一 ...

是有危險性沒錯,但電容降壓式電源也很普遍,這裡是討論技術的地方,scottwang大發這篇很有意義。

緊急照明燈、多段電子開關、除濕機.....等都看得到電容式電源的蹤跡,若拿來當手會觸摸到電極的用途當然不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是非常危險的電路,建議要使用變壓器作隔離,否則一旦交流貫穿會造成人員傷亡
現在仿iphone 充電器大量一 ...

照你這麼一說,可能你不適合本網喔,因為本網到處都是電,還有7,800V,幾千V的電,這樣恐怕對你的心臟不好.

网友G:
這種類似電路用在真空管高壓穩壓電路很多------------------------只是前面是改用變壓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種類似電路用在真空管高壓穩壓電路很多------------------------只是前面是改用變壓器 ...

真空管收音機大概有3,400V,一不小心常會被電到,在學生時代就被電到手指上有小孔,電視大概有12KV,以前也有拿起子在玩電弧.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110V電容式降壓電路實驗器 Vout 120~150V 0~100mA

請問 scottwang大

>1吋 1千kv !

1000 Vdc電弧:
Equivalent AC DWV :        707 Volts
Arc Distance in Air (min):        0.005 inches (0.13 mm)
Arc Distance in Air (max):        0.006 inches (0.15 mm)
Arc Distance in Helium :        0.179 inches (4.55 mm)

网友H:
最近坊間出現一台日本進口的健康儀器,號稱可以促進血液循環等等之功效,
一台要價15萬,保固一年。坐上去有電流流過身體,我想應該是低電流,
很多老阿公阿罵都深信不疑這台有神奇的療效,各位大大相信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1吋 1千kv !

1000 Vdc電弧:

scottwang大  您說的是玩電弧火花間隙。我曾見過電梯運作時塔頂開關,啟閉的嚇人大電弧 !

RE:電視大概有12KV...點亮 1吋CRT電視大概需 1 kv電壓 !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110V電容式降壓電路實驗器 Vout 120~150V 0~100mA

請問 scottwang大

>口誤!是 1吋 1 kv !
你從那裡聽到或看來的?

再看一次在19#寫的,跟比你說的不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近坊間出現一台日本進口的健康儀器,號稱可以促進血液循環等等之功效,
一台要價15萬,保固一年。坐上去 ...

有相關的資料嗎?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最近坊間出現一台日本進口的健康儀器,號稱可以促進血液循環等等之功效,
一台要價15萬,保固一年。坐上去 ...

您是說這種機器嗎?電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口誤!是 1吋 1 kv !
你從那裡聽到或看來的?

        1000 Vdc電弧:
Equivalent AC DWV :        707 Volts.. 等價的相等的,相同的同意義的

        Arc Distance in Air (min):        0.005 inches (0.13 mm)
        弧(狀)間距  最低限度         0.005 inches (0.13 mm)

       Arc Distance in Air (max):        0.006 inches (0.15 mm)
        弧(狀)間距  在空氣中 最大限度的          0.006 inches (0.15 mm)

       Arc Distance in Helium :        0.179 inches (4.55 mm)
        弧(狀)間距在氦氣中          0.179 inches (4.55 mm)

RE:電視大概有12KV...點亮 1吋CRT電視大概需 1 kv電壓 !
20吋CRT HV 24KV

20吋CRT HV 24KV

20吋CRT HV 24KV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000 Vdc電弧:
Equivalent AC DWV :        707 Volts.. 等價的相等的,相同的同意義的

等效AC電源:707伏
在空氣電弧距離(最小)0.005寸(0.13 毫米)的  也就是說1KV 1mm
在空氣電弧距離(最大)0.006寸(0.15 毫米)的 多那麼0.2mm的距離
在氦氣電弧距離:0.179寸(4.55毫米)
這裡還有影片 120KV 12CM: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YWgNxL9QZY
相當於4.7吋

1吋1KV   那是在陰極射線管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效AC電源:707伏
在空氣電弧距離(最小)0.005寸(0.13 毫米)的  也就是說1KV 1mm
在空氣電弧距離(最 ...

那是18#、19# 一衷各表  的錯誤結果!
scottwang大:說的是....電視大概有12KV,以前也有拿起子在玩電弧.

我要表達的是.....RE:電視大概有12KV...點亮 1吋CRT電視大概需 1 kv電壓 !

口誤成1吋 1千kv !...改正為1吋 1 kv !

您累了嗎?請喝白馬 馬力 夯 !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是說這種機器嗎?電椅

我不知道是什麼牌子的,只聽一些阿公阿罵在講。如果葉大有這種儀器的話,
是否可拍一下裏面,讓我看一看他們值不值15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來是電源達人的電源實驗板~
才疏學淺~第一次聽說有這種東西~
果然隔行如隔山~我是矇到的  ...

三太子稱降壓式電容電荷泵,就像抽水機一樣~
廣泛應用在:電子扇、烘碗機、象牌電子鍋等等MCU的DC電源
知道電荷泵這麼一點點,月入增加好幾瓶二鍋說~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三太子稱降壓式電容為電荷泵,就像抽水機一樣~
廣泛應用在:電子扇、烘碗機、象牌電子鍋等等MCU的DC電源

三太子大駕光臨,擱帶丹露 ...

网友K:
也有應用在鐵捲門遙控主機上,不過橋整與穩壓容易發黑掛點.

网友F:
引用 楼主:
照你這麼一說,可能你不適合本網喔,因為本網到處都是電,還有7,800V,幾千V的電,這樣恐怕對你的心臟不好. ...

那就請幫忙把我帳號砍了吧!  虧你還是板主
高壓沒有隔離就是會有危險!

网友E:
丹露 ...等路....伴手禮  !
丹露.... 靈丹妙藥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請幫忙把我帳號砍了吧!  虧你還是板主
高壓沒有隔離就是會有危險!   ...

>那就請幫忙把我帳號砍了吧!
這個你要找站長喔.

>虧你還是板主
你講這句話的意思是?

>高壓沒有隔離就是會有危險!
是啊,是有危險啊,那你不要玩就好了.
AC110V,154 Vdc不到500V不算高壓,算中壓而已.
那你要不要去請台電不要再玩電了,因為那太危險了.

這是非常危險的電路,建議要使用變壓器作隔離,否則一旦交流貫穿會造成人員傷亡
現在仿iphone 充電器大量一顆只要台幣10元,裡面也是有變壓器設計
壞掉頂多不過電,並不會造成爆炸短路風險

那你這段話要加上,沒有經驗者.

楼主:
引用 网友K:
也有應用在鐵捲門遙控主機上,不過橋整與穩壓容易發黑掛點.

那你要拆開來分析電路,是否少了電阻,所以讓電流太大,以致燒了橋整與穩壓.
你說的穩壓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丹露 ...等路....伴手禮  !
丹露.... 靈丹妙藥  !

你的丹露是 ...... 一串蕉(雙手掌) ...

网友K:
引用 楼主:
那你要拆開來分析電路,是否少了電阻,所以讓電流太大,以致燒了橋整與穩壓.
你說的穩壓是什麼? ...

穩壓是3顆5.1V ZENER串聯(經電阻提供12V RELAY用) 及給7809 INPUT用(提供後面電路用),那3顆ZENER及4顆DIODE橋整容易發熱烤黑PCBA,現在把它架高隔熱.

楼主:
引用 网友K:
穩壓是3顆5.1V ZENER串聯(經電阻提供12V RELAY用) 及給7809 INPUT用(提供後面電路用),那3顆ZENER及4顆DIO ...

你查一下看是否在我的第一張圖裡的R2沒有接,或者電阻太小?

05. 一般的電容式降壓電路.
http://bbs.pigoo.com/data/attach ...

可以測量一下Zener之前的限流電阻兩端電壓,以求取電流量.
你可以看得出來7809之後可能的消耗電流嗎?

若了解了電流,也可以考慮加大橋整的電流值,如2A或3A.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就請幫忙把我帳號砍了吧!
這個你要找站長喔.

那你就慢慢玩吧! 很抱歉講實話刺激到你
你這電路頂多負載不超過20mA
現在switch IC這麼便宜,有空多看點書 增加自己的知識
拆一個仿iphone充電頭,大陸山寨再怎樣設計都懂要使用變壓器作隔離
雖然這篇是討論! 你可能聽不進去  就當我是空氣吧!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查一下看是否在我的第一張圖裡的R2沒有接,或者電阻太小?

05. 一般的電容式降壓電路.

感謝!!我再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穩壓是3顆5.1V ZENER串聯(經電阻提供12V RELAY用) 及給7809 INPUT用(提供後面電路用),那3顆ZENER及4顆DIO ...

可能電容值太大導致大部份電流流經ZENER,或是電源輕重負載差異太大,輕載時讓ZENER負荷變重。

在橋整與ZENER之間一定要串入電阻,若無電阻在插頭插拔瞬間可能導致ZENER與橋整燒毀,ZENER承受功率也是有規格的,設計電路時要計算完全沒負載電流時流過ZENER的電流,再換算成功率,以此選用合適的ZENER,若功率大到一般常用ZENER還無法勝任時,就要配合電晶體來做並聯式穩壓,必要時電晶體還要加上散熱片。

電容降壓式電源在電源容量需求很輕時是個好方法,若電流需求較大還是以變壓器來做比較適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你就慢慢玩吧! 很抱歉講實話刺激到你
你這電路頂多負載不超過20mA
現在switch IC這麼便宜,有空多看點 ...

>你這電路頂多負載不超過20mA
目前最大約100mA,但是可以設計成1A喔.

>現在switch IC這麼便宜,有空多看點書 增加自己的知識
請問要讀那些書啊?
既然你讀那麼多書,那請說說幾個可以做為"便宜的","體積小的"無變壓器,可以用的IC和電路方案來看看.
或者你認為可行的有變壓器的"便宜的","體積小的"方案來分享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感謝!!我再研究看看.

你可以另開一新帖,並把電路畫一畫,數值標一下,並把所有狀況都說明,記得拍幾張照片喔.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就慢慢玩吧! 很抱歉講實話刺激到你
你這電路頂多負載不超過20mA
現在switch IC這麼便宜,有空多看點 ...

別這麼激動
容抗降壓是應用在小夜燈這種基本 低電流電路

不需要為了一個小夜燈  而負氣離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那你就慢慢玩吧! 很抱歉講實話刺激到你
你這電路頂多負載不超過20mA
現在switch IC這麼便宜,有空多看點 ...

layws大你好,

你也是基於一翻好意是無疑的,怕網友不小心被 AC 110V 電到會有危險。
而你也是花了一翻努力,專研在 PWM IC 的升降壓身上,且有一翻心得。
我也是滿佩服你的,可以把 PWM 功能摸的那麼熟,電源這塊,對我以前來說,真的就是直接跳過,反正有廠商的電源工程師會想辨法弄好。

可是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有點像 8051 VS AVR or STM8 的論點:
1.8051 那麼舊了,又沒便宜到那去,幹嘛還死抓的這個不放?
2.AVR/STM8 速度又快,又省電~又沒貴到那去,幹嘛用 8051?
最近 fatzeros 常常問我一些程式問題,我常常給他的答案是:  Yes or No
很多東西,不是對或錯而以,是要看你用在那,想解決什麼問題,才知道這樣合不合理~不合理也不一定是錯~
有可能是我們還看不懂原因之類的。

還有,我還滿佩服 scottwang大的,他已經儘量委婉的回答了,他的簽名寫的很清楚,他是 design house ~且是設計各種各樣的電源,我看的都眼花撩亂了,之前我還跑去看了他的網頁,看到一堆電源型號,可想而知,每一個獨立電源型號都是他設計過的機器。這些在我看來,就是專業的成果。
試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個專業玩 power supply的人,然後有一個人(不管這個人懂不懂),跑到他店的面前說,你設計的東西很危險,一不小心就會爆炸,我不知你會不會當場抓狂,如果是我的話,我是有可能當場對他生氣,並趕他走。

另外,我了解,你是想提醒大家,要小心高壓(AC 110V),可是:

以 power supply 設計者,這塊開發套件我覺得做的很棒說,滿專業的,有塑膠外殼,有保險絲,有不同電容調整電流的 dip switch,有麵包板可以修改~還有留 PWM 功能~超完整的說。且把中壓跟低壓/高壓用模組分開,這裏你所提及的中壓電壓本來就是必須的。

以 power supply 維修者,量 AC 110V / DC 150V or DC 300V(220AC power supply) 好像都是正常的程序而以。且也是必要的程序。

以 DIY user 來說,通常有人是拿到電路,就照圖施工,如果不小心有問題,還是需要量測中壓區吧。

對電子設計與維修來說,量 AC 110V/220V 好像都是不可必免的,之前看到 ciko大寫了隔離電壓器,我才知道有那種東西,才去查了一下,去了解那個是什麼東西,才知道那個可以降低開發者/維修者被電到的機率。害我又想買那個來玩說....

ps: 國中的時後,做了一個附加定時器的延長線,結果不小心接錯,當開機啟動時,我就看到電源線起火燃燒,然後從這頭燒到另一頭去,滿滿的塑膠燃燒產生一大堆的煙,嚇死我了~ AC 110V真的很危險.,你真的說到我的心聲了,我是真的怕 AC110V,謝謝提醒~~

网友:
點太快~不小心發了二篇,所以拿掉一篇
原因是滑鼠按鍵的電源忘了隔離,被電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layws大你好,

你也是基於一翻好意是無疑的,怕網友不小心被 AC 110V 電到會有危險。

您好:我不是大大不需這樣稱呼! 後輩無法承擔
基本上也許每個人都有情緒! 個人只是點出事實,而卻被轟滾出去的感覺
也許我可以噤聲讓原作者"程度"就維持在原來地方
基本上家用電源至少有 1650W(110V*15A) , 電源插頭雖然只有110VAC可是電流非常大,危險性更高
採用AC可通過電容的理論來作濾波,一旦發生短路是非常危險,這是早期台灣與26便宜設計的方案
如果同樣電路放到大陸電源論壇,鐵定被轟的更慘! 原因為何,明智開化大家都知道要為了安全著想
才兩頁討論就很多人發生燒黑現象,如果今天放在家電中,會不會造成把屋子都燒掉的危險?

隨著早期英飛凌推出一堆內建MOS 的PWM IC ,現在仿間明緯買得超迷你變壓器幾乎都是採用此方案
變壓器很好取得! 基本上製作一組效率達80%以上的方案,成本不會高於30元
自己diy 也許100以內也能搞定

以前有使用電路不代表就是安全,Telsa 著作成就了人類新生活,沒有理由不去使用他的偉大發明
抱歉! 造成大家的困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不是大大不需這樣稱呼! 後輩無法承擔
基本上也許每個人都有情緒! 個人只是點出事實,而卻被轟滾出 ...

你好,

辛苦你了,110V是真的要小心。很危險。
最近有在上一些課,通常事實有可能是相反的,表面的的加害者,有時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才對。

不過你提的滿有趣的,把這個電路放到別的電源論壇網,你可以試看看,多方參考也不錯。
我不知你對電子電路的想法是什麼,但我們念這科系的,都不會排斥這些東西的,不管它是老設計or新設計。任何行業都一樣,不管是老設計or 新設計~都同時存在的。
就如同我用的電腦一樣,很多人都覺得,沒事等級用那麼高幹嘛,不過就是用途不同,所選擇的就不同嘛。
其實,很多事情,在專業跟玩家的論點,都會有很大的不同,學習去接受別人的論點是我各人的人生課題。

PS: 電流的大小,是取決於負載喔~你好像套用錯數據資料。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不是大大不需這樣稱呼! 後輩無法承擔
基本上也許每個人都有情緒! 個人只是點出事實,而卻被轟滾出 ...

也許我可以噤聲讓原作者"程度"就維持在原來地方...........

相信您是善意的提醒,語氣若能委婉一些或許能得到更多人的認同,但「也許我可以噤聲讓原作者"程度"就維持在原來地方」這種回覆方式任何人聽起來都很刺耳。

一把水果刀可以造成嚴重的社會事件,也讓捷運乘客人人自危,但能因此將水果刀禁止使用嗎?端看用在哪種場合罷了。

本網網友應該都知道scottwang大專長是電源,並不是他發這篇文就表是程度只在電容降壓電源而已,看事情不需要如此二分法,開車的人也是經常在街道上走路的。

電容降壓式電源不表示是低階或是黑心,目前日製進口家電很多也是用這種電源,除濕機、電子鍋、麵包機、風扇.....太多啦,低耗電內建電源很適合,若是單一個電源使用,如手機充電器當然不可以。

网友L:
嗅嗅...好像聞到一點火藥味...
大家都是技術人(我應該是技術底最差的那個),咱們試看看能不能回歸純技術面。用事實跟純技術來討論就好。

如果電容式電源,確保了人不會接觸到電路的觸電風險,而且電路設計使電容不會短路,或者是即使是電容短路的話也會有其他保護機制確保不會"火燒厝",那它還會有什麼問題嗎?

交換式電源確實是比較安全。如果使用交換式電源,那對一般DIY人來說,變壓器有方便找得到的地方嗎?高頻的EMI要怎麼處理?交換式電源就可以確保不會有爆炸的風險嗎?(例如變壓器短路?)

Scott大,我在這問這些問題會不會佔到你的樓啊?還是要另外開一帖來請教大家比較好?

P.S. 有人能提點我一下 Telsa 是誰啊?咱常識不足

网友F:
原始電路 110*2*pi*f*C=83mA 換算 SQR(2)*2/pi=0.9  最大頂多 74mA (理想值)
原始設計 C最大並聯為2uF

從理論上看到頂多就是74mA ,再加上透過NPN兩個組成達寧頓電路作電流穩壓
兩端點壓差不能超過70V,否則直接貫穿炸掉317
我會抓20mA 其實是從他的電路中回推可靠功率
這還沒計算電阻 高低溫差異性,何來電路安全之有!

大家要不要評評理第16樓怎回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始電路 110*2*pi*f*C=83mA 換算 SQR(2)*2/pi=0.9  最大頂多 74mA (理想值)
原始設計 C最大並聯為2uF

請教 layws大,

您是要問,要不要評評理 scottwang 在 #16 裏提的第二句話嗎?
可是,這是中文耶,我們不能斷章取義,還是你覺得我們應該要斷章取義?
第二句話,是從第一句話的推論而來的啊,且這些話的由來,是跟據您在 #14樓的第一句話引起的啊?
還是?我們也該斷章取義只針對您在 #14 樓的第一句話來解釋?
所有插 110V 的電器都很危險,不要碰,除非它用 PWM IC + 變壓器?
我們了解,您也是出於一翻好意的提醒。非常感謝。

ps: 以前有一陣子,每個學期開始前都要把每一顆台北工專的水塔洗一遍~常常人都在水裏,跟著自己帶的插水馬達,然後還有 110V的電,我們能做的,就是裝防漏電的,有一次,那一顆還真的跳開來了~好像是碰到水~可怕的 110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始電路 110*2*pi*f*C=83mA 換算 SQR(2)*2/pi=0.9  最大頂多 74mA (理想值)
原始設計 C最大並聯為2uF

到一個新論壇,最好先做功課,把論壇的屬性弄清楚了,再來發言,可能更恰當.

本論壇是技術性論壇,請注意用語並保持和諧的討論氣氛,本論壇是在做技術性交流與探討,提高技術以降低危險性,減少傷害與損失,同時本網也在增進會員之間的感情,這是站長帶頭起的作用.

電容式降壓(無變壓器式降壓)非我所創,不會因為我不去討論它就不存在,之前就有許多人提出來過,除了現在這篇,只要論壇仍在,以後還是會有人貼出來,來本論壇討論的,若有誰不知道此種電路具有危險性,那他一定是外行,外行沒有關係,本論壇有許多的外行,若他有興趣,過了一段時間的了解,他若想DIY,有不懂的會提出來討論,許多人就會他提供意見,那他就可以知道該注意那些地方,這就是本論壇存在的價值.

我知道你是出於好意,您可以要大家小心,但若是只一味的要大家要怎樣做,那樣並無濟於事,你有很好的理想,那很好,但是那可能不適用在目前的本網,因為照你的做法,本網可能就必須收攤了,或許你可以去推動,請政府明令禁止在電器裡使用電容式降壓(無變壓器式降壓),若你推得動,立了法,以後論壇就自然不會在有這方面的討論了,那就正合了你的意,那不是很好嗎?

若你沒有那種理想,還是繼續在本網要大家不要再探討這方面的技術,那我還是那句話,這裡並不適合你,要不要離開,請自行決定,我不會去要站長對你怎樣,站長有站長自己的想法.

* 或許你可以去推動,請政府明令禁止在電器裡使用電容式降壓(無變壓器式降壓).

若你願意的話,請多多發表你領域裡的專業電路與作品,這將是痞酷之福.

网友H:
希望未來有第3種型態的電源供應器出現。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原始電路 110*2*pi*f*C=83mA 換算 SQR(2)*2/pi=0.9  最大頂多 74mA (理想值)
原始設計 C最大並聯為2uF

layws大,
原始電路 110*2*pi*f*C=83mA 換算 SQR(2)*2/pi=0.9  最大頂多 74mA (理想值)
原始設計 C最大並聯為2uF
從理論上看到頂多就是74mA ,
這個我算的結果也是沒錯,不過Scott大電路上電容最大值是2.19uF,所以電流應該會再大些。但好像應該還是達不到100mA

再加上透過NPN兩個組成達寧頓電路作電流穩壓
兩端點壓差不能超過70V,否則直接貫穿炸掉317
我看到Scott大的LM317上有加一個37v的Zener,這樣會OK嗎?

我會抓20mA 其實是從他的電路中回推可靠功率
這還沒計算電阻 高低溫差異性,何來電路安全之有!
這個應該是實驗用電路,應該還沒考慮太多安全性問題吧

大家要不要評評理第16樓怎回答的!
木偶人啟動,非技術文句,自動左眼進右眼出。

話說請問layws大,那個Telsa到底是那個偉人啊?請原諒小弟常識不足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希望未來有第3種型態的電源供應器出現。

我知道的至少就已經有4種喔,

1. 最古早的變壓器,先從110v交流轉小電壓交流。再整流成DC
2. 電容限流式降壓,就是這一篇的主要內容
3. 直接使用電阻+Zener降壓。這一次Wish大團購的烙鐵裡面就是這一種
4. 交換式電源供應器

我是來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知道的至少就已經有4種喔,

1. 最古早的變壓器,先從110v交流轉小電壓交流。再整流成DC

那改第5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嗅嗅...好像聞到一點火藥味...
大家都是技術人(我應該是技術底最差的那個),咱們試看看能不能回 ...

你可以另開一帖,這樣就可以可以多出一個題材.

你要問的是Tesla.
特斯拉.

你在用的交流電那裡來的?
google 英文 -- tesla coil或中文 -- 特斯拉線圈,就可以找到讓你震憾的資料.

网友L:
感謝Scott大跟layws大,
原來是這種高壓電弧的設備,又學習到新知識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謝Scott大跟layws大,
原來是這種高壓電弧的設備,又學習到新知識了。呵呵! ...

我們以前只教愛敵生,從不知有tesla,學校教的第一個出現的是電晶體Bjt,但是其實是fet,一直以為是先有Bjt,才有fet,但是卻錯了.

网友:
注意!

上述討論內容  到 #60樓止
接下來討論內容限定  只能跟技術有關

如何改善效率
如何避免漏電與元件擊穿
提高可靠度

网友A:
不如 我們在前面加個0.2A 保險絲
然後在前面再加個 漏電斷路器 1A

這樣當元件極穿時 0.2A保險絲就燒了

當實驗者 不小心發生感電事故時 漏電電路器就會跳掉了

這樣子就可安心實驗  放心發掘電容容抗降壓式架構的潛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如 我們在前面加個0.2A 保險絲
然後在前面再加個 漏電斷路器 1A

再加個隔離變壓器~
好心動那個東西喔~~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再加個隔離變壓器~
好心動那個東西喔~~

...........
那你到底是想表達什麼

會電人  電到會死 這是事實
結果說出事實的人被打壓?

今天如果用的不是CBB電容
那我真的必須說layws先生 說的事 遲早會發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
那你到底是想表達什麼

報告專炸元件大,

您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最近也是在思考類似的問題。
如何在檢修電源電路的時後,更加的快速判定,以及保護自己及測試儀器及測試電路~

我是由 ckio 大這篇,我才得有一個叫隔離變壓器的東西
http://bbs.pigoo.com/thread-51036-1-1.html
它在維修上,可以有效的隔離因不小心的誤觸,產生對地的放電而被電到。
前幾天剛好也跟蘇飛大跟 Tony6605大,也問了 Tony大,他說他工作場都有用這個~
還有最近常看蘇飛大在量高壓,他說有時誤接不同的迴路會造成2個迴路之間導接(高低壓區的導通)~
還有怎麼保護示波器/待測電路在這種情形~這種是叫差動隔離探棒~
前幾天在找這個,找到一個 DIY的電路,但又不小心忘了存下來,又找不到了。

可能造成您的誤會,因為最近腦袋真的常出現"隔離變壓器/差動隔離DIY電路"~
是真的好想搞個來玩玩,因為怕被電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報告專炸元件大,

您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最近也是在思考類似的問題。

示波器其實對重要的是 GND隔離
有的電路的地   跟 示波器 或是 電力公司來的地線

他們的電壓 並不等於  這時  如果接上去  示波器的地 可能會比 示波器的電源電壓還要高  這時全部的電就會變相反  正變負 負變正

有一種示波器功能  叫做差分   它可以解決 這個問題
http://blog.xuite.net/huanhsinli ... F%E5%93%81+-+002%2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報告專炸元件大,

您可能誤會我的意思了,最近也是在思考類似的問題。

那你是不是常常在台電大樓捷運站附近出沒n_034|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其實對重要的是 GND隔離
有的電路的地   跟 示波器 或是 電力公司來的地線

就像這個,可是訂價超貴的說~

网友:
引用 网友D:
layws大你好,

你也是基於一翻好意是無疑的,怕網友不小心被 AC 110V 電到會有危險。

不要用多芯花線(50芯)那種當電源,用單芯或絞線,NFB才會跳,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