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三陽 GT 150EFI (灰熊)加裝電壓表經驗分享

楼主(2014-06-05):
灰熊是噴射燃油系統的機車,發動前須先靠電池電力啟動ECU控制汽油泵注油,
若電池沒電是無法像化油器系統的機車利用腳踩發動的,何況它也沒有踩發桿!
因此電力對灰熊來說是首要的動能來源,沒電就只能認命的推車或顧馬路了。
然而灰熊搭載傳統的指針碼表,不若電子碼表配備監測電池電壓的功能。
因此為了隨時掌握電力的資訊,早前和永山一起買了顆小型防水電壓表,
趁著端午節收假的前一天下午,掄起工具將電壓表加裝到灰熊的車廂上,
從此我們可以隨時監測灰熊的電池電壓,及早瞭解電力狀況,避免顧路的窘態。
讓我們一起看看我如何將電壓表裝上去?又是裝在何處?提供各位朋友參考^^

1.我選擇將電壓表裝在車廂中,座墊蓋上後看不到,它重要但低調,你瞭的^^
   因此須卸下車廂紅圈處13顆螺絲後(玩車的朋友稱作拆馬桶),取出車廂加工,
   請準備10號螺絲套筒及十字螺絲刀慢慢卸下螺絲吧!
   ※記得取出車廂前,要先解開黃色防盜開關的接頭,不要把線扯斷了!
取出車廂後,所看到的是引擎室:

2.座墊背面紅框處的空間,剛好可以藏住電壓表及開關突出來的部份。

3.比對座墊及車廂的相對位置後,在車廂紅框處依電壓表及開關的形狀開孔。
車廂開孔處近拍:

4.安裝零件:電壓表、復歸式常關型按壓開關、帶線空中接頭及帶線保險絲座。
   ※之後我發現帶線保險絲座是多餘的,沒有裝上。

5.電壓表+極及帶線空中接頭的公頭+極,分別焊在按壓開關兩端後,上熱縮套。

6.再將電壓表-極及帶線空中接頭的公頭-極相互焊接後,上熱縮套。完成後如圖。

7.將電壓表及開關裝入車廂上預開的孔位,如下2圖。

8.卸下灰熊側板後,旋下電池蓋紅圈處2顆螺絲,取下電池蓋,如下2圖。

9.將帶線空中接頭的母頭置於車體內,它的+、-極撥線後自車體穿出,
   讓它們分別纏繞在接電池的+、-極端子上,若能焊接固定最好,如下第2圖。
   p.s.切記:拆電池線,先拆-極,再拆+極;接電池線,先接+極,再接-極。

10.將電池+、-極線接回電池後,上電池蓋,
    再組合空中接頭、防盜開關接頭、車廂及側板後,按壓測試:
    灰熊發動前,電池電壓為12.4V;發動後,來自發電機回充的電壓為13.8V,
    電壓穩定,一切正常,蓋上座墊沒卡住開關,也看不到電壓表,搞定!完工^^

本次『三陽 GT 150EFI (灰熊)加裝電壓表』費用總計:
1.0.28吋小型防水電壓表 1顆 $130;
2.復歸式常關型按壓開關 1顆 $10;
3.帶線空中接頭 1條 $30;計$170元。
我的工錢無價。

謝謝觀賞!

网友A:
只在車上有裝電壓表,機車上還沒想過,因為機車沒電時,還可用腳踏的.但這想想法真的也不錯,改天有空也來改改看.

网友:
改裝的很專業,也很實用,謝謝分享

网友:
那如果是發電機故障的話,這個表裝在那個地方應該就不能起到提醒的目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在車上有裝電壓表,機車上還沒想過,因為機車沒電時,還可用腳踏的.但這想想法真的也不錯,改天有空也來改改 ...

現在很多機車噴射化後 踩發桿也拿掉了
我記得gt150也是拿掉了?

不過如果能改上
若遇到電力不足驅動啟動馬達、或啟動馬達故障,但ECU、泵浦能啟動時就有很大的用處
在下是騎化油GT125 還有踩發桿
除了suzuki外  兩陽、山葉幾乎都拿掉了

网友B:
噴射燃料系統有踩發桿有用?

電門開關打開的第一時間就得給ECU、燃油泵供電,等ECU自檢結束各感測器
RESET回報OK,燃油泵運作後蓄壓完成達指定油壓後才能啟動引擎~~

電瓶蓄電力不足就白搭了~~~鈴木的踩發桿值得研究...他們的系統架構與正常
燃油噴射系統有何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噴射燃料系統有踩發桿有用?

電門開關打開的第一時間就得給ECU、燃油泵供電,等ECU自檢結束各感測器

電門開關打開的第一時間就得給ECU、燃油泵供電,等ECU自檢結束各感測器
RESET回報OK,燃油泵運作後蓄壓完成達指定油壓後才能啟動引擎~~

電池沒力  但是於9V以上時(也許某些 要 更高些) , 上述是可以工作OK
電門開 ~15秒內足夠建立燃油泵油壓
只是沒力驅動啟動馬達  就剩最後條件:轉動引擎
這時候  踩發桿就有用了

機車檔車 推發     汽車手排推發  不也是應用此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電門開關打開的第一時間就得給ECU、燃油泵供電,等ECU自檢結束各感測器
RESET回報OK,燃油泵運作後蓄壓完 ...

是這樣唷?!~~~
如果燃油、ENG控制系統真能可以較低的電壓運作,
那踩發桿自然有取代啟動馬達搖轉曲軸發動引擎的機
會.....那廠商幹嘛要取消?..

如果在市區內沒電還容易找到店家修,要是比較偏僻的
地方可能連加油站都找不到...

网友:
雖然離題
噴油系統屬於正壓沒電都不用啟動。(DC供電)
化油系統屬於負壓只要靠外再推力使引擎運轉就可動作(AC供電)

除機械式噴油系統就有可能同時並進當然相對也有手動噴油加壓系統,在靠外在推力才有可能啟動在靠自身運轉加壓噴油,早期柴油車或飛機(AC供電)

現今設計難(DC供電),有試過
噴油系統汽車沒電根本不用談太重了推不動且點火最少也有3個,要靠其他供電發動
..........記得如遇到就近請計程車幫忙,收費是最低的(救車線)

較輕的機車也是依樣(DC供電),最低限度如果能聽到加壓幫浦動作,無法電啟動,所以火星塞點火就更不足,根本無法發動。
第二次試,供油加壓馬達有動作(壓力足夠),電啟動放棄,剩餘電力供點火(還不包刮電腦ECU用電),啟動就靠推發才有可能發動,啟動發電機無故障就會供電給電池→加壓→電發→電腦→點火→附加,騎一整日都沒問體就算多次休停熄火重新電啟動都沒問題,不過這也是警告訊息電池該換了..................嚴重就是同上需外加電力救援,所以噴油系統踩發桿是多餘設計

网友:
有在YOUTUBE上看過影片
鈴木的機車 好像說若電池電壓在8V以上
他還可以踩發  8V電壓足以供應ECU運作
這算是不錯的設計

网友:
不過的確有使用者在噴射五期車加裝踩發桿的實例
http://forum.jorsindo.com/thread-2446681-1-1.html
但他的主因是啟動馬達壞掉

廠商拆掉的考量…或許噴射完全沒電踩也沒用是個考量
也有可能是省成本?

网友:
樓主大大真是好功力 !! 拍拍手

題外話
目前台灣小車市面上,應該只有 SUZUKI 的噴射系統,還保留可以"踩發"功能,因為 SUZUKI的設計,汽油是用"引流"的方式到
DCP系統,而DCP 只須踩發後 ,瞬間就能動作了 ,所以這功能被保留下來 !!
圖片 ~ 轉貼於 重輪車業

SUZUKI ADD系列平時代步很實用,性統穩定性也高很多,車子品質也不太差,比起其他車廠高貴的車價,是個不錯個選擇 ,小弟平時的代步車,缺點是,車子小台了點 !!!

网友:
原來如此阿~~它把燃油蹦和噴油嘴合而為一不是
單純的電動油泵~~設計比較簡單,所以只要整個燃油
系統正常即使電瓶電壓比較低,都能踩發..

网友:
樓主的手藝不錯喔!!
不過你那個復歸式按壓開關,這種的比較禁不起坐墊開關的蹂躪。
用下面這一種的比較耐褪。
今華買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