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白牌智慧手機FlyPhone無法充電維修

楼主(2014-06-05):
白牌智慧手機FlyPhone無法充電

打開背蓋取下電池,鬆開下方蓋板4顆螺絲(良好設計)

掀開蓋板看到Micro USB插座5PIN銲錫皆已斷裂,重新上錫補銲後再點膠加強固定

回裝後充電測試OK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這告訴我們,如果洞越小別太用力插,,,

是很容易插壞的!

网友:
焊這插座眼要明,心要細,我都怕怕的n_028|

网友:
最近也遇到Micro USB母座接觸不良的產品
只能說廠商其實沒有很用心的設計他的固定方式
導致那個要用眼睛睜大看的焊點脫焊或是針腳斷裂
話說最近一台v881平板也是被我搞到...自己往生
功力不足真的一堆東西還是要乖乖來

网友:
Micro USB母座常會因搖動而產生PCB接觸不良的情形,若已修復時,可以在USB兩邊加上熱熔膠固定,以免再次使用時同樣情形一再發生.

楼主:
遵守版主要求~~
已將平板分開重新開帖

网友:
買手機能改成無線充電或是直接使用無線充電的機種會少很多這類煩惱。

网友(2014-07-09):
wet 大:

"重新上錫補銲後再點膠加強固定",請問 要點何種膠?,謝謝

网友:
維修物品均細心放置,真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