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32吋液晶電視 V32ECHD 故障問題判定求助???

楼主(2014-06-05):
人物周邊有螢光色光影,時好時壞
請問各位前輩幫忙判定是否有維修價值

网友A:
小弟先猜一樣...排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先猜一樣...排線!!

沒意外的話是清潔線會好

网友:
對的.排線清一清就好了

网友:
應該是排線有氧化.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告知!
外邊的框拆不下來
正面大同 LOGO 右邊 好像有螺絲咬住 找不到

网友:
我覺得是T-CON板(羅輯板).

网友:
這型後面螺絲拆下~從正面取下外框~

网友:
屏線問題

如不是就T-CON

网友:
排線氧化了?!+1

网友:
排線優先考量~徹底檢查排線接點

网友:
我覺得是T-CON,那些雜點不是固定,好像跟畫面一起變

网友:
小弟不才,認為是T-CON問題

网友:
邏輯基板不良

楼主:
RE: 大同32吋液晶電視 V32ECHD 故障問題判定求助???[故障已排除]

謝謝各位先進告知!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先進告知!

恭喜完修

网友:
t-con    加一    之前遇過拆機拆面板4-5次   一直懷疑屏線   不過  既然換了t-con  屏線也順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