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詢問瑞旭電視遙控器內的微動開關料件名稱(已解決)

楼主(2014-06-05):
各位先進請先看圖,這是瑞旭科技VIZIO智慧電視的遙控器。
故障點是這個微動開關,無法上下左右。其餘按鍵正常。
我用關鍵字 四方 8p 微動開關 去搜尋,都沒找到適合的料件。
請問各位先進這個料件的名稱是?
尺寸是7mm x 7mm

网友A:
大了一號, 看看能不能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0192582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了一號, 看看能不能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5019258254

Thanks lazy,
就差一點了,少兩個接地腳。

网友:
對岸X寶搜尋 "五向開關", 會有一大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034&ns=1#detail

楼主:
Thanks,lazy
在淘寶找到了,五向開關 多方向按鍵 多方向按鈕 7X7X5H 貼片開關 輕觸按鍵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5jqb2n67c3e#detail

网友:
引用 楼主:
Thanks,lazy
在淘寶找到了,五向開關 多方向按鍵 多方向按鈕 7X7X5H 貼片開關 輕觸按鍵
http://item.taobao ...

可參考這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117&ns=1#det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