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利浦黑晶爐 (HD-4412)無法啟動

楼主(2014-06-06):
各位師父,小弟的黑晶爐,關閉時沒等到風扇停止就把插頭拔起來了,之後就無法啟動了,我有更換過繼電器但沒效,請各位師父給點你的經驗幫助我修好它

网友:
違反版規,  請提供照片及相關測試數據!!

另詳讀版規。  此篇將回收!!

网友A:
你手上有何檢測工具呢???

若是依照你陳述的內容(關閉時沒等到風扇停止就把插頭拔起來了)

應該是有東西燒毀了,

但是

你沒有提供詳細的資訊,沒法幫你提供方向,

先檢查  保險絲   發熱管  等等   有無故障!!

無法啟動是指,指示燈都不亮按鈕無動作,還是有電源燈,按鈕有動作

這些基本的資訊都沒有,怎麼幫起呢??

物品在你手上,希望先進能提供你維修方向,相對的,請你必須勤勞一些

多PO上一些資訊吧???

网友:
提供的資訊越詳細越有利於大家幫助您
這樣的不完整資訊,酷友不是神沒法隔空抓藥哩!

网友B:
方便拍大張800*600,板子正反面,燈管的也來一張

楼主:
我有使有三有用有電錶,錶量測電源確定電源有進來,進來保險絲並無燒毀,檢查板子並無電子零件燒毀的現象,這方面我並不會,所以無從下手,我有檢查按鈕開關,沒壞,我一直拔插插頭,有時會啟動,這就是我的情形.
無法啟動是指,按開關完全沒動作

网友:
難道.......又是X電容在搞鬼
論壇中有相關文章,請善用"搜尋"
或許就會有個方向可循
預祝早日完修~加油!

网友C:
黑晶爐的電路和我的不相同!! 我先前有 PO上相關的線路圖,會不會是MCU控制部分不良!!

网友D:
會不會是電容掛了?
有時插拔電源會好.... => MCU Reset 電容電阻的電容掛了~
圖上電路板沒看到 MCU~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會不會是電容掛了?
有時插拔電源會好.... => MCU Reset 電容電阻的電容掛了~
圖上電路板沒看到 MCU~是不是 ...

沒有就這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晶爐的電路和我的不相同!! 我先前有 PO上相關的線路圖,會不會是MCU控制部分不良!! ...

MCU,在哪裡我不知道,但機板就只有這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便拍大張800*600,板子正反面,燈管的也來一張

我貼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上有何檢測工具呢???

若是依照你陳述的內容(關閉時沒等到風扇停止就把插頭拔起來了)

我有補上了,請你有空看一下

网友A:
檢查一下 AD 元件有無故障的,  導致待機電壓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使有三有用有電錶,錶量測電源確定電源有進來,進來保險絲並無燒毀,檢查板子並無電子零件燒毀的現 ...

請問排線接到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檢查一下 AD 元件有無故障的,  導致待機電壓不正常!!

請問一下ad元件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排線接到哪裡?

面板上的按鈕件,我有量過按鈕沒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