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新版晶體測試儀 Q1燒毀

楼主(2014-06-06):
上次沒跟到,錯過團購,這星期上淘寶買一臺回來,沒想到一上電池就悲劇了。
冒煙,Q1燒毀,Q2 不知,不知道要如何是好,自己可以修嗎?想到如果要寄回去就......
已經留訊息給賣家了,但是沒回應,還沒確定收貨,如果零件可以台灣買就自己修吧,連螢幕都沒看見...

這7805背後焊了一個電容,收到時就有覺得怪怪的,但想賣家應該不會.......結果...
用的電池

网友:
不會是電源(電池)接反?

网友A:
其實電子產品出廠都會QC(品管),也就是出廠時都能動。

不可能焊好就拿出來賣的。

楼主:
那個電池接反扣不下去,我的電池扣沒爆呀,燒了後用電錶量了,線是對的,但是7805輸入對地是短路的,我懷疑那個電容在作怪,因為才收到,所以根本就不想動烙鐵,等賣家反應吧,離自動付款日還有 4 天,
客服也是離線狀態....,能在台灣修就不要寄回去,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實電子產品出廠都會QC(品管),也就是出廠時都能動。

不可能焊好就拿出來賣的。 ...

對呀,但是收到時7805背後就焊了那顆,當下心中就....,想說賣家應該是試過吧,但看大家的圖片沒那個電容
,心想也許是多慮了,扣上電池後,按下OFF ,1秒沒見螢幕亮,再來就出煙了,趕緊拆下電池,卸下螺絲一看,就是照片上那樣了。

网友B:
我覺得你先留言給魚佬,再拍個照給他看看. 他應會指導你怎麼動手處理,這樣可能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覺得你先留言給魚佬,再拍個照給他看看. 他應會指導你怎麼動手處理,這樣可能比較好. ...

魚佬??用站內搜索找不到,我是新手所以認識的不多。等賣家回覆吧,也不確定mage328p是否傷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魚佬??用站內搜索找不到,我是新手所以認識的不多。等賣家回覆吧,也不確定mage328p是否傷到。 ...

fish8840 就是魚佬了
你的是和fish 買的嗎 ? 還是別的賣家?

网友C:
78L05背面那顆鉭質電容極性是不是相反了?
datasheet 寫,中間才是GND耶~

楼主:
啊完全沒聯想到呀, 孚拓,已經留了,但是離線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L05背面那顆鉭質電容極性是不是相反了?
datasheet 寫,中間才是GND耶~

收到就這樣焊著,鉭質好像有一槓的是正端。但是如果壞了大部份都是短路,開路的我比較少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就這樣焊著,鉭質好像有一槓的是正端。但是如果壞了大部份都是短路,開路的我比較少見。 ...

應該沒銲錯~是我誤會了~~
有找到 ciko老師說明SMD電容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44510-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呀,但是收到時7805背後就焊了那顆,當下心中就....,想說賣家應該是試過吧,但看大家的圖片沒那個電容 ...

7805後面那顆電容是當其輸入端的電源濾波用,目的是讓電源更乾淨.Q1是PMOS(A19T),在此當電源開關用途.Q2是8050電晶體.若背面那顆電容短路了,應是電源極性異常造成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就這樣焊著,鉭質好像有一槓的是正端。但是如果壞了大部份都是短路,開路的我比較少見。 ...

他上線了,你可和他聯絡一下

网友:
我的版本不一樣 , 不過也是濾波電容短路 !!

這個價格不算貴 , 如果是我我會自行動手 , 就算沒修好買個經驗了 ~~

如果要自行動手 , 建議拆下電容 , 再測一次 78lL05 對地是否還有短路

如果沒有 ~ 可以上電測試一下 !! 搞不好就好了 ~

网友:
先不要急著動手修~先跟賣家反應再說~時間到了賣家沒解決再處理~這樣才正確~

楼主:
與賣家聯絡了,Q1,78L05 壞了,Q1 在上面,電容一上就短路(電池一上Q1就冒煙),電容拿下就不短路,但是電容是好的,Q1取下後,78L05更換後有正常5V輸出,正電直接78L05輸入,可以測量了,Q1 可用替代品 PNP b+1k電阻,還是去買好了,那一點點焊點,還要加1k簡直就是考驗。

沒有裝按off就不會關機而已。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與賣家聯絡了,Q1,78L05 壞了,Q1 在上面,電容一上就短路(電池一上Q1就冒煙),電容拿下就不短路,但是 ...

文中"電容拿下就不短路,但是電容是好的",是很特異的現象.可以試試直接將其取下,以外接電源供應器測試.

网友:
A19T

應該是AO3401A的替代品
http://www.aosmd.com/pdfs/datasheet/AO3401.pdf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mp;k=ao3401&t=0

這一系列越來越多大陸產的替代品 但有的沒有文件
如ZC3401 AT3401  GV3401有機會會在其他產品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文中"電容拿下就不短路,但是電容是好的",是很特異的現象.可以試試直接將其取下,以外接電源供應器測試. ...

對呀,應該是Q1 在搞鬼,Q1在上面時,電容拿掉,輸入對地就不短路了,但是電容一上去,量測就是短路,如果不理它,硬上電池,Q1就冒煙了。但是電容是好的,我現在又把它焊回去了,暫時先這樣用,等 Q1 A19T 來再來換,這個與 Arduino 應該是一樣的。

网友:
鉭電容要注意 這次沒爆就是下次爆

楼主:
Q1 A19T 換上後,off 鍵沒作用,按下off 跟 test 鍵一樣,重新開機。

网友:
有其它零件壞了~off 後, 5V要消失~但沒消失,造成 reset 重啟~

楼主:
可能 Q2 也壞了,等零件來換上試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 Q2 也壞了,等零件來換上試試。

momo8691:

請ciko 版主協助,發消息寄給他處理,上次我那台也是ciko 版主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