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來一個難題 新格雙門電冰箱 下面不冷

楼主(2014-06-06):
這台新格電冰箱 之前有發問過 請原廠技師來 更換了後面的啟動電容 然後化霜定時器也換過

但是都是大約一個月就都會下面不冷

一開始都會有化霜 因為滴水盤都會有水

現在我有個疑問 就是 我把冷排拿起來 下面鋁箔包著的裡面有線

請穩這是電熱線嗎? 因為原廠的技師說 這個不是電熱管也不是電熱線

是跟冷排一起走的化霜 因為我不知道那個叫什麼名稱 所以就不知道該怎麼說

冷凍室的溫度開關沒有壞也沒有水氣  化霜定時器更換全新 電容全新

我想請問各位前輩
化霜是哪條線 我要測量他是否有斷線

如果化霜定時器 轉到化霜 該量哪兩點??

底下鋁箔是否違除霜電熱線呢?

因為找不到線頭 線都是在冰箱裡 根本也無法更換...

又來一個難題 新格雙門電冰箱 下面不冷

网友:
照大大的說法...可能是化霜導水底盤的電熱線GG了
當冰箱下層不冷時,你拆開冰箱冷凍庫,冷排下方是不是有一層"冰"累積在下方
是"冰"喔~不是冷排上的"霜"喔

化霜導水底盤的線很短,操作測量及更換不容易...
簡單測試法,可以短路13度C溫度感應器,定時器轉到化霜,
過幾分鐘後,用手觸感化霜導水底盤是否有溫熱
如果無,化霜導水底盤GG...如果有就是老冰箱常見問題
需買1條化霜導水電熱線回來改裝在排水孔上就OK啦~
祝~早日成功完修!

网友:
切到化霜時候有掛電流表確定電流嗎?
都拆成這樣了就順便把13度C開關也換了
其他就如樓上花大所講檢查電熱片看看

蒸發器上跟著蒸發器繞圈的那就是鋁管電熱,線就藏在黑色包起來那裏
水盤上那個是電熱片是防止排水口結冰,線頭仔細找一定有怎藏也是要有線接出來啊

网友:
底下劃紅線的部分就是化霜電熱管,

排水孔周圍這一片鋁片,我們這邊稱它做漏斗電熱線,是用來防止排水孔結冰
如送電給漏斗電熱線會熱,不能完全說它就是正常,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這一片漏斗電熱線必須完全貼附在底部不能浮起,否則電熱線熱度無法傳導至
排水孔,會造成排水孔結冰,化霜水無法排出水越積越高,最後結成一塊大冰塊,
將回風口給堵住,冷風無法送至冷藏室,造成冷藏室冷度不足

如測量漏斗電熱線並無斷線,建議將它取下,並將他的背膠清理乾淨,
然後重新貼附雙面膠帶再貼回,再用鋁箔貼紙四周補強,小心排水孔不要貼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