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eato 機器人吸塵器 XV-21
火..

楼主(2014-06-06):
美眉趕上班,丟下這台就跑囉~  問診的時間都沒有

本以為是體重計、體脂計之類
ROBOTICS 碗糕?

這台吃ADAPTER 24VDC,銘牌還有標示雷射說~

吃了好多美眉的頭髮

打開電池盒,兩組電池包串連,測量有16VDC電壓

DC電源由兩個銅條進入,相片左側有兩個小孔...

USB及耳機的接口

另外有一個獨立ADAPTER 24VDC電源供應

原來是近接充電

電池有16VDC,LCD不能開機及顯示
三太子還沒時間拆,請問前輩有此故障維修經驗嗎?

网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12171625810

這個要請教...阿乾師傅......聽說家裡有2台n_008|

网友:
很明顯的,電池GG了
電壓太低囉........

网友:
大大:

[兩組電池包串連,測量有16VDC電壓],單個電池組電壓7.2V(1.2X6)所以電池問題較小

网友:
拆開拍電路板來看看吧

网友:
有電不開機~~拆開看看或許就會查出問題~加油

网友:
脫了不就知道了n_168|

网友A:
脫脫脫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脫脫脫脫~

大家不給點意見,他就不想脫給大家看,只想獨自欣賞阿嚕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家不給點意見,他就不想脫給大家看,只想獨自欣賞阿嚕已.

就電源問題看看ㄌㄡ~
液晶沒亮,只有幾個可能性~
沒電~或MCU不工作~
沒電查電源,MCU 不工作查 reset/振盪/電源

脫光光它吧~這麼先進的東西,三太子應該忍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電源問題看看ㄌㄡ~
液晶沒亮,只有幾個可能性~
沒電~或MCU不工作~

>脫光光它吧~這麼先進的東西,三太子應該忍很久了~

你想不到你到pigoo來沒多久,就被那個修飛機的給污染了 ...

网友C:
為啥 前輩們都是接到妹妹的CASE,有沒有這麼好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為啥 前輩們都是接到妹妹的CASE,有沒有這麼好的事?

因為三太子對妹妹的定義很寬廣~~

网友D:
脫脫脫~ +1
三太子不要藏私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脫脫脫~ +1
三太子不要藏私哦~

移出電池,卸下14顆螺釘(有分長短)

橘色是旋轉掃把,中間是集塵鼓風機
兩側是各自獨立的滾輪馬達組

滾輪馬達組移出: 將鋼軸輕輕由卡榫處挑起,慢慢抽出鋼軸,拔起線排彈黃解扣

兩組滾輪馬達移出後,綠色PCA為LCD顯示板
肚子餓了說

三太子提醒說:美眉的百果干貝粽要是吞下肚,4K的技術費會變成400

提起集塵鼓風機(插榫),拔起線排
移出孔目(攔劫大物入侵),卸出壓在鼓風機下面的一顆螺釘
抽出旋轉掃把

反過來,移出集塵盒,卸出兩顆螺釘
輕輕分離上、下殼,解除連結的兩組線排

LCD顯示板有前人補焊的痕跡

主板位於下殼,壓在雷射導航馬達組下方
卸出四顆螺釘,抽出線排,移出雷射導航馬達組
註:雷射導航使用激光探索其周圍地區,建立精確的清掃地圖區域

三組光電晶體、四顆近接開關
昏倒!主板跟液晶電視主板上的元件很雷同~ 完蛋了

收一收,玩不下去囉! 對不起美眉的兩顆肉粽說~

网友:
可以在拍近一點的照片嗎?尤其是左方的區域

网友:
板子好髒喔~
拍進一點~
準備拿示波器量一量~

网友A:
有可能是電源回路燒掉而以~不要怕~

网友:
黃色透明軟排有沒有問題?

网友:
好複雜的結構捏~~~

网友E:
真的有美眉~
蛤~這是隔壁樓的出氣箱扇妹呀n_067|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真的有美眉~
蛤~這是隔壁樓的出氣箱扇妹呀

想不到雷大一聽到MM就探出頭,那個瞪眼的MM好像在說,幹嘛偷拍人家啊 ... >_!
看她的整體感覺,騎車速度應該也是超快的,而且應該也不是騎小綿羊之類.

网友:
橘色圓型下面的按鍵也有可能壞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想不到雷大一聽到MM就探出頭,那個瞪眼的MM好像在說,幹嘛偷拍人家啊 ... >_!
看她的整體感覺,騎車速度應該 ...

scottwang 大:

也是很厲害!,連車速都有譜

网友:
引用 网友F:
scottwang 大:

也是很厲害!,連車速都有譜

這兩個字--飆速,沒有說出來 ...  ... 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的有美眉~
蛤~這是隔壁樓的出氣箱扇妹呀

這位香菇妹還有一台箱扇還沒取回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電源回路燒掉而以~不要怕~

有前輩的加持,掃地機器人再拿出來搞搞
奇異筆寫的ㄚ、ㄡ,是前人的遺跡

16V的迴路銅箔燒斷,這個舅舅林有厲害說

16V是供給 U23 (78M05) 與  U4 (760M33)
U23 都擠出一顆小錫珠,都露餡了~ ,ted是狠腳色

三太子習慣用西瓜切,分離U23與U4 的 Power IN

78M05短路,更換~
還是有短路,原來C143 33UF也短路

C143用20UF頂著,呵呵! 測量51K,短路排除~

銅箔補線、焊接處塗抹指甲油
外接16VDC電源,開機電流200mA漸降,有聽見MCU通電待機的BUZZER

回裝,開機成功

叫出掃地機的版本,記錄

把它抱起來,它還知道說~

充電妥,到處跑都不會撞到桌腳、椅腳,雷射導航有精確

打掃完成,顯示~

會對準充電基座,扭呀扭~ 返航

近接充電中~ 充妥,關機,感謝諸位前輩指導,美眉會請你們吃干貝粽!
這台也可以預約打掃說~

网友B:
我大哥家的是圓形的,不過我倒是覺得四方弧形可能可以掃得更沒有死角.

网友F:
號稱:
"掃地機在台灣應該沒有人買得比我多,用的比我多"。

http://blog.yam.com/kiss486/article/72521058

网友:
果然厲害~不愧是三太子~~出神入化~~恭喜完修

网友:
厲害喔~
什麼都難不倒三太子~

這台主板電路還算簡單啦,很多都是數位電路信號~
右邊那3顆,應該是 cpu, ram 跟 flash part~ 主成一個標準的微控電路~
中間那顆就不確定了,太遠了,猜測也有可能是一顆獨立的 cpu 負責控制馬達(or 步進馬達)或紅外線檢測~控制指令來自右邊那顆 cpu~

网友:
出氣箱扇妹的眼神帶有殺氣

网友:
這麼先進的機器還真是第一次見識
感謝popcorn大大再次分享經典維修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號稱:
"掃地機在台灣應該沒有人買得比我多,用的比我多"。

不錯的分享!
不在乎何人會用的多,好像是哪台比較先進~
長江後浪會推前浪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哥家的是圓形的,不過我倒是覺得四方弧形可能可以掃得更沒有死角.

直角帶刷子的比較厲害說~
牆角都乾乾淨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角帶刷子的比較厲害說~
牆角都乾乾淨淨!

你這台會自動跑回去充電嗎?

网友:
真的有夠厲害
沒留下遺跡......三太子到此巡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台會自動跑回去充電嗎?

這台打掃完成會自動回基座,充電,等後下次開啟或預約的時間到來
不過,這台充電機座放置有限制:
一米內不得有門柱或桌腳~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台打掃完成會自動回基座,充電,等後下次開啟或預約的時間到來
不過,這台充電機座放置有限制:
一米內 ...

給(拐)馬腳過不過.

网友:
有沒有貓可以測試?~~據說貓喜歡"搭乘"這玩意兒..

网友:
厲害!恭喜完修,對客戶有交代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有夠利害!

网友G:
恭喜完修!! 我使用過 趴趴走 和 倫巴!!倫巴 11000元 趴趴走 6000元 但是倫巴的性價比 比 趴趴走好了好幾倍!!  虛擬牆 自動充電模式 加速  很重要的是裡面的馬達都配有 POLYFUSE!!

网友:
恭喜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恭喜完修!! 我使用過 趴趴走 和 倫巴!!倫巴 11000元 趴趴走 6000元 但是倫巴的性價比 比 趴趴走好了好幾倍! ...

讚讚!跟著阿乾師腳步都可以學到一些~

PPTC(Polymeric 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ent),即高分子聚合物正係數溫度元件。
又稱可復式保險絲(Resettable Fuse)或聚合物保險絲(Polyfuse)

网友:
恭喜完修恭喜完修恭喜完修!

网友H(2014-07-25):
恭喜 三太子順利維修,
請問 三太子,PCB的焊點塗上指甲油是用來保護PCB焊點的嗎?
效果跟塗上松香是一樣的嗎?
不會有後遺症嗎? 會否導電? 效果持久??
以後要重新焊接的話可以直接焊接還是必需先用溶劑清除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 三太子順利維修,
請問 三太子,PCB的焊點塗上指甲油是用來保護PCB焊點的嗎?
效果跟塗上松香是一樣的 ...

指甲油可固定線束(如屏線)、絕緣、防潮...
去十元商店買一瓶來試看看效果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甲油可固定線束(如屏線)、絕緣、防潮...
去十元商店買一瓶來試看看效果說~ ...

感謝三太子解說。

小弟是想說,如果電路上已經使用指甲油防潮了,
如果哪天又需要焊接的話,
不知道焊接之後,會不會讓指甲油碳化後轉為導電??
因為小弟公司有些地方的電路,是相當的難拆下來清洗的,
如果壞了最好是可以在板直接維修,
所以如果指甲油經過焊接後會轉為導電,
這樣的話就不可以用指甲油防潮了。

像市面上的便宜焊油在焊接之前不會導電,
但只要一焊接過就會變成導電了,
要是沒清洗乾淨的話就會很慘,
連 12v 這種電壓居然也可以看到火花在電路板上出現,可見其阻抗有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