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hp officeject 6110 印表機無法開機

楼主(2014-06-07):
       這台印表機現在只要一按電源後 掃瞄器就一直後退 退到後來馬達就發出 喀 喀 喀 的聲音 其他的功能都不能用 .
       以前也曾出現這個問題 我只是把掃瞄器的鏡片全部擦乾淨後就ok了
       可是這次就不行了 不知各位前輩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或是有什麼辦法可以跳過掃瞄器 讓印表機可以正常使用 因為掃瞄器真的很少用到

网友A:
您的掃瞄座壞了~~這台的通病~它還沒壞之前您清潔光學鏡片還可以繼續使用~現在這樣的狀況就沒得維修了~因為這個掃描座要更換~才會正常~嚴格來說這是HP的失敗機種~HP-3380機種也依樣都有這樣的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的掃瞄座壞了~~這台的通病~它還沒壞之前您清潔光學鏡片還可以繼續使用~現在這樣的狀況就沒得維修了~因為 ...

掃描座是什麼?

网友:
有一例是以潤滑油清潔那根帶動掃描器的不銹鋼軸,須先拆開上蓋.
http://www.tomshardware.com/forum/11125-2-officejet-6110-repair

楼主:
   不銹鋼軸 已經清過了 還是無效
   有辦法用跳線或其他方法跳過掃瞄器 而開機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掃描座是什麼?

就是掃描器的意思~~它的光學系統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銹鋼軸 已經清過了 還是無效
   有辦法用跳線或其他方法跳過掃瞄器 而開機嗎

有個方法~您可以實驗看看~更換掃描座裡面發亮的那隻燈管~可能有機會~

网友C:
左邊有一片玻璃片可拆開吧? 再用尖嘴鉗拉皮帶將掃描器燈管座拉到左邊, 將
燈管擦拭乾淨, 如果還是不行, 就需大拆, 將燈管座內的反射鏡片一併擦乾淨.
HP這系列的MFP都有這個通病, 有時候是天雨太潮濕導致.

网友:
我修過的hp2110及2200狀況是一直"撞頭",經詢問是掃瞄器無法定位,把機器大拆,可見到掃瞄器會掃瞄到一條如雙面膠之白色條狀物,因感應不到,故一直"撞頭",馬達就發出 喀 喀 喀 的聲音 其他的功能都不能用 .
我也曾把掃瞄器的鏡片全部擦乾淨後就ok了,但過不了多久,問題又現,拆裝廢時,故不修了.因換掃瞄器的錢可買一台新印表機.
用光原廠墨水匣墨水,自行填充幾次後,就不能用了.不知各位大大知道hp印表機如何知道墨水匣用過久或用的是副廠墨水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邊有一片玻璃片可拆開吧? 再用尖嘴鉗拉皮帶將掃描器燈管座拉到左邊, 將
燈管擦拭乾淨, 如果還是不行, 就 ...

鏡片都擦過了 燈管也擦拭乾淨了 還是沒效n_019|
可能要試試 E 大所說的換燈管試看看
只是燈管要去那找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鏡片都擦過了 燈管也擦拭乾淨了 還是沒效
可能要試試 E 大所說的換燈管試看看
只是燈管要去那找 ...

燈管記得網拍有看過, 不過小的不建議您為這台再花這個成本, CP值不高.

http://www.fixyourownprinter.com/forums/printer/22386
這個連結是英文的, 您試試看是否能幫得上忙, 小的那台LJ3330與您的6110掃描模組是同型的, 毛病也一樣, 不過老外在原廠吵翻天, 所以後來有釋出更新韌體來降低誤判的機率, 6110可能單價比較低, 所以原廠擺爛.

网友:
引用 楼主:
鏡片都擦過了 燈管也擦拭乾淨了 還是沒效
可能要試試 E 大所說的換燈管試看看
只是燈管要去那找 ...

可惜我原本有一台少用的6110放了三年多,三個月前才回收掉。

不過我手上還有C5180拆下的掃描燈管組,合不合用就不知道了,
您想嘗試的話,匯100元我郵寄掛號給你。
但怎麼拆燈管我不知道,不合用也不能退喔。
要再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