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CPU散熱風扇的 扣具

楼主(2014-06-07):
我的LGA1155 CPU散熱風扇的扣具壞了 找了許多高雄店家都沒賣..

問一下 高雄附近有在賣 CPU散熱風扇的 扣具阿

.. 謝謝

网友:
一般賣電腦的店應該問一下會有!!

不然上露X也不少!!

楼主:
建國商場電家都走透透  都沒有賣  = =
露天我知道有  是想說有沒有就近的 有的話直接去買就好ㄌ...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國商場電家都走透透  都沒有賣  = =
露天我知道有  是想說有沒有就近的 有的話直接去買就好ㄌ... ...

playart大  就是我阿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4088556675

网友A:
INTEL設計這個扣具不太高明,多拆裝幾次之後會變得不牢靠甚至折斷,難怪網拍那多人在賣。

同樣的設計從LGA775一直沿用到LGA1155、LGA1150,INTEL沒發現問題嗎?

网友:
這個跟775的有沒有一樣
如果一樣我也有
或拆舊電腦的來裝

网友B:
這個不耐用 ~~

我的 775 扣具我換成背板鎖螺絲 的 !!

堅固耐用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個不耐用 ~~

我的 775 扣具我換成背板鎖螺絲 的 !!

那換CPU要不要將整片主機板拆下來?

以前S478時代那種扣具比較簡單牢靠.....

网友A:
yung6313  其實他有另1種是鎖螺絲的,但我覺得扣環還是比較方便  發表於 1 小時前
------------------------------------------------------------------------
鎖螺絲的是另外買的改裝品吧?看過原廠的都是塑膠扣。

這種插銷式塑膠扣在新組裝時倒是還好,先將CPU、散熱器裝上主機板再放入機殼內問題是不大,若是已裝在機殼內要換CPU那就很困擾,很難確認插銷是否已正確定位,很怕散熱片沒貼緊CPU導致過熱,總要摸索一陣子才放心,有時甚至必須將主機板拆出確認,所以對INTEL這種塑膠插銷設計有點感冒,還好不是常換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yung6313  其實他有另1種是鎖螺絲的,但我覺得扣環還是比較方便  發表於 1 小時前
----------------------- ...

通常是套裝電腦才會一出廠就配用螺絲扣件散熱器.

不過....個人如果自用, 原廠盒裝CPU一入手我也是馬上換改裝扣具.

网友C:
使用這種扣具最大問題是導致主機板變形,日子久了就有內傷,
不是基板內斷線,就是 BGA 虛焊!
所以使用中的機台只要是 INTEL ,扣具一定要改成背板有鐵片加強,才能用久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這種扣具最大問題是導致主機板變形,日子久了就有內傷,
不是基板內斷線,就是 BGA 虛焊!
所以使用中 ...

wooden 大,  可以介紹一下 哪邊有賣嗎 ?  另外原來的風扇, 是否也要改裝呢 ?
謝謝您!

楼主:
是喔....感謝各位大大的建議...那我扣具都拆掉好嚕 換背板有鐵片的好了...0.0..

楼主:
目前是有看到這個....可以直接衝去買..不用等..0.0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729388999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換CPU要不要將整片主機板拆下來?

以前S478時代那種扣具比較簡單牢靠..... ...

不用拆主機板 ~

直接鬆掉螺絲就可以拿出散熱器了 ~~

不過安裝背板時有需要拆下主機板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這種扣具最大問題是導致主機板變形,日子久了就有內傷,
不是基板內斷線,就是 BGA 虛焊!
所以使用中 ...

原本只是認為塑膠扣具不牢靠不好扣,經五燈大這麼一說還真的蠻嚴重的,手邊LGA775、LGA1155、LGA1150電腦共有7~8台,都使用原廠塑膠扣具,最久的也有6年了,所幸都沒出問題。

趕快買金屬背板扣具來加強,從網路搜尋看來 X 型背板邊緣加折彎的強度會好一些,先買1~2套來試試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用拆主機板 ~

直接鬆掉螺絲就可以拿出散熱器了 ~~

感謝回覆,沒用過比較好奇,背板通常是如何固定在主機板上?是用雙面膠黏貼?若是金屬背板會不會壓壞主機板背面零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謝回覆,沒用過比較好奇,背板通常是如何固定在主機板上?是用雙面膠黏貼?若是金屬背板會不會壓壞主機 ...

好一點的背板上面會有一層軟墊 , 可以保護板子 !!

正常的是靠四邊的孔卡住 , 整個背板剛好貼上主機 !!

而且那個螺絲上有附彈簧 , 可以有彈性的固定散熱器 !!

不是鎖死的 ~

我是覺得這樣設計很好 , 散熱器可以緊密貼上 , 又可以保護板子不變形 !!

之前買一個二手的來用 , 效果真的很好 ~

(非廣告)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602172439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一點的背板上面會有一層軟墊 , 可以保護板子 !!

正常的是靠四邊的孔卡住 , 整個背板剛好貼上主機 !!

感謝詳細解說,趕快買來加強,剛剛看了主機板,LGA775比較嚴重,主機板背面完全沒支撐,LGA1155、1150 CPU 座背面有一塊小鐵片,雖然不像加強背板涵蓋散熱器固定孔,但總比完全沒有好一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謝詳細解說,趕快買來加強,剛剛看了主機板,LGA775比較嚴重,主機板背面完全沒支撐,LGA1155、1150 CP ...

我買的那個雖然是二手的 , 但效果真的不錯 ~

CPU 平常待機 26 度 !!

CPU全速100% 操一個小時 ~ 居然 只有 40 度 !!

之前修我姐的電腦 , 就是為了扣具 (原廠的)  , 花了二次運費 !! (400元)

換了這個真的物超所值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yung6313  其實他有另1種是鎖螺絲的,但我覺得扣環還是比較方便  發表於 1 小時前
----------------------- ...

已裝在機殼內要換CPU那就很困擾 上次重上散熱膏後 一直卡不進去
要把主機版從機殼拿出來後 在可以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已裝在機殼內要換CPU那就很困擾 上次重上散熱膏後 一直卡不進去
要把主機版從機殼拿出來後 在可以用好== ...

弄了幾次之後仔細觀察卡榫結構,裝上散熱器之前先確認每支卡榫都有拔到最後面,然後抓住散熱器壓上CPU,並稍微搖動散熱器讓四個卡榫都有卡進洞裡,在此之前手都不要碰塑膠卡榫,是以散熱器支架施力讓卡榫尖端進洞,之後再以對角線順序壓下卡榫頂端,並確認旋轉至定位,機殼底板若有挖空是可從另一側確認一下,若無挖空只能憑感覺了。

网友:
ㄚ的..就是這個卡筍啦.之前我也是斷了這個.在前鎮被某電腦店譏笑使白眼..[我們店沒賣這種小東西]
沒賣就沒賣.搞一副很不屑的態度.我們自己換小零件就不是人嗎?想到又火大(喝口茶降降火一下

後來我也是在建國商場找了好久.才在隔壁巷零件店買到.
樓上大大說的是.這種不容易用.我連塑膠板手也折斷過.還是客戶的.他用好多年.換新的給他.弄壞認賠
後來換來換去.還是幾種有金屬底板.用鎖的省事沒錯
不過.如果只是斷一兩根.還是換塑膠卡筍吧.畢竟省錢

网友:
那個卡筍不是只有斷了的問題 ~~

我的卡筍沒斷 , 但是固定久了 , 會自動鬆脱 !!

因為塑膠的用久了有些老化 , 那個卡住的彈片會無法確實的固定

只要其中有一隻出問題 , 就整個會鬆掉 !!

很麻煩 ~~

网友:
我都是找熟悉的店家要,通常那種散熱器他們都很多不要的。
775的通病

网友:
原廠的塑膠卡榫還好啊,跟青鳥扇比起來的話

原廠的至少還可以拔個幾次,我那個青鳥扇

照原本的壞習慣,直接一拔,下方的塑膠卡榫就直接掛點

只能拿來裝AM2的板子

网友E(2014-07-15):
引用 网友A:
INTEL設計這個扣具不太高明,多拆裝幾次之後會變得不牢靠甚至折斷,難怪網拍那多人在賣。

同樣的設計從LGA ...

為了這扣具的瑕疵設計,燒毀了我2片主板觸點(含1片新板),1顆CELERON處理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為了這扣具的瑕疵設計,燒毀了我2片主板觸點(含1片新板),1顆CELERON處理器 ...

真是損失慘重.....

前不久從網拍標到一片含CPU及散熱器的775主機板,收到之後上電測試也用了大半天,正高興一切正常之際,無意間摸到散熱器怎鬆鬆的? 原來塑膠卡榫都已鬆掉,只剩散熱器重量壓在CPU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