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FRONTIER 數位定時器 110V正常220V卻沒反應[已完修]

楼主(2014-06-07):
這顆數位定時器用沒三個月就掛了
切換至220V時間到該輸出沒反應,切換手動也是沒反應
切換至110V就一切正常輸出端也有110V電壓過來

電路不懂,還請各位前輩指點我該從何查此

网友A:
繼電器有24V嗎
接點是阻抗是正常的嗎    NC低阻抗 NO高阻抗

网友B:
110V正常220V就不行...
試試更換最上面0.33uF的藍色電容...
因為220V是走上面那棵0.33uF/250V的藍色方形電容...
110V是走隔壁另一棵藍色方形電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繼電器有24V嗎
接點是阻抗是正常的嗎    NC低阻抗 NO高阻抗

抱歉量這兩腳VDC對吧?
量出來接110V電,未開為1.2V切換開為15V
220電未開為1.2V切換開11V
至於接點是阻抗是正常的嗎    NC低阻抗 NO高阻抗這小弟不才難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V正常220V就不行...
試試更換最上面0.33uF的藍色電容...
因為220V是走上面那棵0.33uF/250V的藍色方形電 ...

好!謝謝,我焊下來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0V正常220V就不行...
試試更換最上面0.33uF的藍色電容...
因為220V是走上面那棵0.33uF/250V的藍色方形電 ...

tuned26大
剛焊下來量電容的確剩一半
另一顆電容是好的那我可以直接換另一個良品上去頂用嗎?因為我也沒用到110V線路

网友C:
這顆我遇過同樣情況,他是採容阻降壓,電容值衰退就會推不動 relay;SW1 你查一下其實就是用來並連與斷開C1,C2 兩顆電容來適用 110V 與 220V 環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我遇過同樣情況,他是採容阻降壓,電容值衰退就會推不動 relay;SW1 你查一下其實就是用來並連與斷開C1 ...

evanibm大嗯嗯
也感謝專炸元件大跟tuned26大,我把好的那顆C2 0.33uF換到C1先頂著用暫時正常了
感謝各位幫忙讓我快速找到問題點完修,這簡單電路還讓各位前輩指教真是不好意思

小弟要學的還很多,感謝痞酷文章讓我增加不少知識與經驗^^

罰寫:1痞酷2痞酷3痞酷4痞酷5痞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