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益)UPS的電池聯接座正確型號

楼主(2014-06-07):
這是在線式UPS上,常看到的電池擴充聯接座
但小弟不知正確名稱,所以上來請益各位痞友
上蓋:兩顆螺絲距離4.5公分\寬度2.5公分\厚度1.3公分

聯接座本體深約6.9公分

网友A:
這種很多都屬廠商訂製品~外面似乎沒有
不然就要到對岸找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很多都屬廠商訂製品~外面似乎沒有
不然就要到對岸找看看了~

那請問et1109大,有無可取代此聯接座的產品
小弟要用在UPS上的,所以需要承載大電流
UPS滿載:36V 30A

网友B:
露拍搜尋 "安德森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露拍搜尋 "安德森接頭"

雄爸,這種接頭穩定嗎?
會不會用一段時間後,就變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雄爸,這種接頭穩定嗎?
會不會用一段時間後,就變鬆了

放心吧
這種接頭大量使用在大電流電動設備上
電動堆高機也是使用這類型的電力接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吧
這種接頭大量使用在大電流電動設備上
電動堆高機也是使用這類型的電力接頭 ...

謝謝雄爸,小弟在找時間購買與更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