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WRT-600N第三方韌體支援

楼主(2014-06-08):
之前在站上熱銷的Asante AWRT-600N分享器, 已有人於近日製作出基於OpenWRT的第三方韌體, 下載連結如下:

https://github.com/leitec/openwrt-leitec/releases

不過, 因該韌體屬於該作者自行修改的非官方分支(fork), 提到有幾個限制 (待確認):

1. 無線網路的5Ghz頻段無法使用
2. SSID無法自定.

更新方式: (請記得自行保留設定, 因更新後須全部重設)

1.下載上方連結中以下兩個檔案:
2.連線進入分享器, 選擇openwrt-ramips-rt288x-awrt600n-squashfs-factory.bin 韌體檔, 按 upgrade 更新.
3.等待分享器重開後, 連至 192.168.1.1, 這時OPENWRT的網頁管理介面LUCI會提示你設定密碼 (不修改先直接LOGIN也可, 但記得之後要自己改密碼)
4.再進到administration->firmware, 選擇 openwrt-ramips-rt288x-awrt600n-squashfs-sysupgrade.bin 的檔案更新
5.此時網頁管理介面會暫時失效, 等約2-3分鐘重開完畢後, 即可使用.

註: 因AWRT-600N與 Airlink101的 AR725W屬同一機型, 進入分享器後的系統狀態會將機型顯示為後者, 但不影響使用.

以上提供給各位長官參考.

网友:
誰要吃螃蟹??!

网友A:
先幫推一下,改天有空再來試試,
之前向hwj買過好幾台的AWRT-600N,
只是上個月的時候,dyndns不再提供免費的服務,想換另一家Noip,
結果才發現AWRT-600N的DNS設定沒有Noip這家,
不知道這個第三方韌體的DNS設定有沒有支援No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幫推一下,改天有空再來試試,
之前向hwj買過好幾台的AWRT-600N,
只是上個月的時候,dyndns不再提供免費 ...

剛查了一下, DDNS支援noip (也可以自定).

网友B:
第三方韌體  有什麼優點 或改善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三方韌體  有什麼優點 或改善 ?

我現在買寬頻分享器~一定買有第三方韌體支援的機器,然後改用外面的BIOS
第三方韌體用了非常多年了~
從 asus wl-500l , RT-N16 一直到 RT-N66U~
目前個人是偏愛用 DD-WRT 加 optware外掛 usbkey~

優點就是,穩定~
可加很多額外功能~
如 web server, ftp server, VPN server, proxy server, BT, DDNS, samba server.. media server.....
簡單的說,就是一台便宜的 NA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現在買寬頻分享器~一定買有第三方韌體支援的機器,然後改用外面的BIOS
第三方韌體用了非常多年了~
從 a ...

那個NAS/BT很心動.
可惜了 AWRT-600N  沒USB PORT  / 要AWRT-550N 才有USB PORT

目前NAS合勤老機型NSA221 跨洋回台去大陸BT動作片
下載速度 超過200KB/S 時 內網ON-LINE看NAS上的影片 會卡住 ( CPU速度340MHZ  很LOW )
買了好些年上個月才組裝上  ...還在奮鬥中

跑題了  樓主不好意思

楼主:
目前測試這個韌體後發現: 無線網路如果設成11N, 用戶端的連線速率和訊號強度會比原廠韌體差至少一半,
目前還找不到解決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目前測試這個韌體後發現: 無線網路如果設成11N, 用戶端的連線速率和訊號強度會比原廠韌體差至少一半,
目前 ...

openwrt  是可以調整無線功率的~

http://wiki.openwrt.org/doc/uci/wireless

txpower        integer        no        (driver default)        Specifies the transmission power in dBm

我不知你們的UI有沒有這個可以設定~
但像 DD-WRT/ tomato 都有這個可以調,我個人都把這個調很低,不喜歡房間有一顆高功率的東西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openwrt  是可以調整無線功率的~

http://wiki.openwrt.org/doc/uci/wireless

在下知道可以改, 可是..............
以同一台電腦在同樣位置連原廠韌體的可以到300M+滿格, 連線改第三方的卻只有150M而且只剩2-3格(無法上修),
誰看都會說應該還有什麼問題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下知道可以改, 可是..............
以同一台電腦在同樣位置連原廠韌體的可以到300M+滿格, 連線改第三 ...

這個問題看起來像是沒有開啟40Mhz頻寬的,802.11n 單天線跑 20Mhz 頻寬只可以到72Mbps,
雙天線跑 20Mhz 頻寬只可以到150Mbps,單天線跑 40Mhz 頻寬只可以到150Mbps,
雙天線跑 40Mhz 頻寬可以到300Mb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問題看起來像是沒有開啟40Mhz頻寬的,802.11n 單天線跑 20Mhz 頻寬只可以到72Mbps,
雙天線跑 20Mhz 頻 ...

後來東嚕西搞之後有300M了....但訊號強度掉得很快.

网友E:
你好 ! 連結好像沒有任體可下載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 連結好像沒有任體可下載 謝謝

謝謝提醒, 應該是因為OPENWRT已有正式支援, 而且原本作者的版本在下試過還是有些小問題.

[更新]找到原本的載點:  http://staticky.com/mirrors/openwrt-leitec/ , 請各位長官卓參.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提醒, 應該是因為OPENWRT已有正式支援, 而且原本作者的版本在下試過還是有些小問題.

[更新]找到原本 ...

感謝已完成下載 測試中 !

网友:
想請問一下,我查OPENWRT官方開始支援好像只有Airlink101 AR725W,不知道是否能夠直接使用Airlink101 AR725W的韌體直接更新到AWRT-600N上面?

网友:
請問如何刷回原來韌體 ! 新的韌體用不習慣 謝謝

网友(2014-07-08):
我用Winscp+Putty試著刷回去刷好後就GG~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