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七節顯示器腳位

楼主(2014-06-08):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有用過這種七節顯示器嗎?
這是我從壞掉的那種5X元電壓表拆下來的,但是它的接腳只有6支,一般常見的都是12支腳
它的背面只有寫著HT跟3361N

我都找不到規格書可以閱讀

网友:
應該是類似這種SPI介面的顯示器.
http://dangerousprototypes.com/f ... &p=44351#p44351
既然找不到datasheet, 只能寫程式去試了.

楼主:
謝謝回覆
今天我用三用電表量任一兩腳,發現它會亮
用BB檔,電表會像是電容那樣充電然後就不動了,離開後重新碰觸又會再次上升然後再停住

找時間再來試試看是不是SPI介面

网友:
http://www.digitaldoityourself.com/goods.php?id=657

這邊有類似的PDF檔可以下載

外觀和腳數都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