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cr400 換了粒u很多時變了藍畫面

楼主(2014-06-08):
原用U  t4200,換了粒P9500,開著機看視頻約二小時,就變了藍畫面,然後重啟動,試過重裝U都是這樣
是不是粒U有問題?
請各位指教

网友:
看不太懂你說的專業術語

Bug Check 0x101: CLOCK_WATCHDOG_TIMEOUT
The CLOCK_WATCHDOG_TIMEOUT bug check has a value of 0x00000101. This indicates that an expected clock interrupt on a secondary processor, in a multi-processor system, was not received within the allocated interval.
Important Info If You Have Received a STOP Code
bsod
If you received a blue screen error, or stop code, the computer has shut down abruptly to protect itself from data loss.
For information about how to recover from this error, see Resolving Blue Screen errors in Windows.
CLOCK_WATCHDOG_TIMEOUT Parameters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are displayed on the blue screen.
Parameter        Description
1 Clock interrupt time-out interval, in nominal clock ticks
2 0
3 The address of the processor control block (PRCB) for the unresponsive processor
4 0

Cause

The specified processor is not processing interrupts. Typically, this occurs when the processor is nonresponsive or is deadlocked.

http://msdn.microsoft.com/en-us/library/windows/hardware/ff557211(v=vs.85).aspx

网友:
cpu換回去就知道了,
有可能你換的有問題

网友A:
microcode +1. 可用 tool 去看 microcode有沒有被載入~
或是 share IRQ 問題(同一IRQ共用的其他device所造成~driver/device iss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code +1. 可用 tool 去看 microcode有沒有被載入~
或是 share IRQ 問題(同一IRQ共用的其他device所造 ...

這好專業不明白。其實cpu有方法救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好專業不明白。其實cpu有方法救嗎

有可能的答案~
換 VGA driver
換跟 VGA 共用 IRQ 的其他 device driver
更新 BIOS
重灌硬碟~
退回舊的 cpu~
換另一顆 9500~

一般來說,只能一個一個測了。
所以樓上大大,才建議你換回去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的答案~
換 VGA driver
換跟 VGA 共用 IRQ 的其他 device driver

很奇怪,試下換了二條ram,著機約三小時,沒有藍畫面重啟

楼主:
用了二條聯想512  RAM,著機幾小時沒有藍畫面重啟,若用金士頓RAM 2G+2G就有藍畫面
但之前用的CPU T4200,用這金士頓二條2G都沒這問題
不知是不是CPU P9500問題?

网友B:
你用記憶體測試軟體跑一下就知道記憶體模組有無異常了~~

你NB換CPU,只要原始散熱系統能負荷的起,應該就能用!

BIOS有成功辨識出CPU型號規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記憶體測試軟體跑一下就知道記憶體模組有無異常了~~

你NB換CPU,只要原始散熱系統能負荷的起,應該就 ...

BIOS有辨識出CPU型號規格
用甚麼軟件測記憶體有異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有辨識出CPU型號規格

你找一下memtest(如果沒記錯名字)

楼主:
會是金士頓記憶體唔夾P9500?

网友:
除非有記憶體支援性問題~~
1.得看主機板用什麼型號晶片組
2.判斷晶片組支援什麼規格的記憶體、支援的顆粒容量規格

网友:
那你可以試試看去注意記憶體模組是否正反兩面都有IC顆粒~

盡量挑雙面都有的測試看看...

网友A:
AMD  cpu 內含 memory controller~
你也沒提及,目前 DRAM 所跑的頻率為多少~
需注意~基頻問題~
不同基頻的CPU~不一定能在不同DRAM上跑,需取一個兩方都能接受的~
不然就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MD  cpu 內含 memory controller~
你也沒提及,目前 DRAM 所跑的頻率為多少~
需注意~基頻問題~

差很大, 這台是吃intel筆電版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差很大, 這台是吃intel筆電版的cpu.......

喔~~ sorry~ 我以為他這台是吃 AMD的~

但上面的建議,還是一模一樣~現在 intel的 cpu也是內含 memory controller.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差很大, 這台是吃intel筆電版的cpu.......

回 emc88888大大,

Sorry搞錯,原來這台這麼舊,還只吃DDR2 667/800~
不過如是cpu頻率與ram頻率問題,還是調一調搭配性,應都都能正常工作吧~

ps: DDR2667/800 很久沒看過了~對我的行業來說,太古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 emc88888大大,

Sorry搞錯,原來這台這麼舊,還只吃DDR2 667/800~

呵呵, 手上還有吃DDR333的現役筆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