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All - in - One PC 網路孔無作用

楼主(2014-06-08):
開機進 xp 都正常.
就是網路無法使用.
xp 系統有正確驅動 RTL 8175EH
在裝置管理員也有出現該裝置.
左下角也有出現連線中斷.
不過插上網路線,
網路孔的上的燈號不會動作
想請教各位先進.
這是網路孔有問題還是晶片有問題?
再來.一直找不到 rel8175eh 的 datasheet .
不知那位大大知道那可以下載.
感謝.

http://h10025.www1.hp.com/ewfrf/ ... p;docname=c03051536

194.31 KB, 下載次數: 23

网友A:
換過網路線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過網路線沒有?

線路確定沒有問題.
有換過別台來上沒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線路確定沒有問題.
有換過別台來上沒問題.

那就是網路線插上去,網路線孔燈號不會亮對吧?!

應該還在保固內吧?~~送原銷售店家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網路線插上去,網路線孔燈號不會亮對吧?!

應該還在保固內吧?~~送原銷售店家處理 ...

早過保了.
還有三台是一樣的情況.

网友:
您有3台都是同廠牌.機型?故障也都一樣?那這樣是晶片出問題了嗎?

楼主:
哈~~
貼錯型號了.
http://h20566.www2.hp.com/portal ... 876444892.199480143
這台才是.

网友B:
有時要裝原廠驅動才會正常。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時要裝原廠驅動才會正常。試試看。

我也有好的機器.同一批.
hdd 也有交換過.
就是網路沒動作.

网友:
灌win7看看或用usb網卡

网友:
你這情況看起來有點像LAN接頭故障

网友:
先接上另一個usb網卡 = 確認usb網卡 能正常使用

网友:
網路孔座裏的銅線雕雕耶~
被壓扁太久了,應力~

网友:
這裡有:

http://www.findlaptopdriver.com/ ... tl8411-12242011t79/

网友:
可能是MAC不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