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220S 電源板過熱

楼主(2014-06-09):
ASUS VW220S  因電源板過熱想加散熱風扇,不知道12v電源要接到那裡,PI板上有標示5V但沒看到12V...想請教各位
....謝謝

最後選擇將鐵蓋切開如圖..組裝後熱機,過了30分鐘後依然會閃爍(間隔5秒)
顯然切開鐵蓋加強散熱效果不佳..
看來得去找5v散熱風扇...

目前用小風扇在外面吹效果不錯..   不會閃了...

网友:
你沒有電錶嗎???

如果有12V的話,上面的鐵線量一量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A:
這個架構是二路式的一路是往外輸出另一路是輸出給燈管驅動器 量耐壓是16V的電容應該就可以找的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架構是二路式的一路是往外輸出另一路是輸出給燈管驅動器 量耐壓是16V的電容應該就可以找的到了 ...

電源板上沒有16V的電容..只有10v和35v的...因而求助...謝謝

网友:
那也可以外接降壓板降到12V使用~

网友:
量35V的電容 看電壓幾伏
高於12V  裝個78L12就有12v

個人螢幕裝風扇的感想
1.散熱風扇在半夜安靜時好吵
2.散熱風扇使用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 要重新保養

裝過又拆掉了

网友:
熱不到那裡去,裝風扇工多.後續問題多.溫度還不一定降的下來喔.

网友B:
幫電源板加散熱風扇啊.這個我也想過.也是不知道接哪作罷.
後來.大約一年前.乾脆把覆蓋電源板的大鐵蓋拆掉.讓他散熱好點= =
那個大鐵蓋.也不知道是防輻射.還是防爆板的.還是啥用途的.總之拆下當泡麵墊.效果比書本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電源板加散熱風扇啊.這個我也想過.也是不知道接哪作罷.
後來.大約一年前.乾脆把覆蓋電源板的大鐵蓋拆掉. ...

我是因為太熱畫面5-10秒會閃爍一下..拆開黑色背板測試就正常....所以想加散熱風扇,那請問cvista拆掉鐵蓋後效果如何,我是有想把鐵蓋挖洞的想法

网友:
都拆了~~就把電容換新的~這樣也不錯喔

网友:
這個我當初也是過熱.爆了電容.更新電容之後.前思後想.左思右想.想了又想.想不出怎散熱.才毅然拆掉滴.
拆掉後.到現在.好像剛好一年耶.就是現在服役的LT-20W.銀幕很少關.偶爾睡前關一下.也常常整週沒在關.

當時我是還做了一個動作.到處尋找問題之間.發現12V3A變壓器很熱很熱.於是買了一個12V4.16A的換下.
一年來想到去摸看看.絲毫沒有熱感覺.要不是銀幕在用.甚至以為沒插電那樣.是不是也有關聯.實在不清楚.

网友:
小弟也認為將鐵蓋移除,並在背板多開幾個洞
讓空氣對流好一點,必要時加裝風扇座加強
不想太吵?買12V風扇用9V驅動

网友:
本人裝過五公分見方的小風扇,原586CPU的風扇,螺絲固定到,免洗筷子上,另一頭用矽膠固定到鐵版上,
外加兩條鐵線綁住柱子,
服役兩年,正常,電風扇確實可以降低溫度,請留下散熱空間,

网友:
風扇運轉確實有聲音,因為要散熱,必須留下透氣孔,
密閉當然無聲,但是散熱效果,將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