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櫻花熱水器無法點火維修實例

楼主(2014-06-09):
內部圖

內部圖

岳母家的熱水器故障,维修人員說要整台换新,於是我就自己下去维修了,一開始點火器無作动,所有接點清一清,作动了,但無火,瓦斯电磁閥有电無作動,查一查,共地不良,(它的共地是用機子本身的金屬,所以久了阻抗變大.),將綠色點火器控制器上的地線接一條到瓦斯电磁閥的金屬上(接橘色線的那個設備),整台动作正常,完修.

网友:
用你的照片稍加編輯了一下

网友A:
請問瓦斯电磁閥的電壓是多少?

网友:
上星期也是水盤漏水及微動開関故障,査了前輩大大分享. 自已DIY修好了。 謝謝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瓦斯电磁閥的電壓是多少?

這個我就不知道囉
不過我猜應該也是1.5V的

楼主:
感謝前輩的編輯.

网友:
大大:

恭喜完修!,安全第ㄧ,裝室外也許加裝防雨設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瓦斯电磁閥的電壓是多少?

他牌熱水器的參考數據:

1.水盤控制桿可向上微動開關可導通。..電表顯示1表示微動開關不良!
2.過熱保護開關 ..常閉型 過熱OFF
3.母火電磁閥 正常。...40歐姆±5 %
4.主火電磁閥 正常。...60歐姆±5 %
5.量測感應針...按下微動開關電表顯示1表示正常10.0以下表示不良。
以上量測用數字表R×200 黑線接地(com)點 紅棒量測點。

6.量測.點火控制器,主爐電磁閥訊號輸出..1.2v以上表示正常.. 需插上控制線量測..(黑線 接地,紅線 主爐電磁閥綠色線頭)...實測0.7v~0.9vDC以上表示正常。
7.量測電子點火控制器,母火電磁閥輸出...1.2v以上表示正常.. 需插上控制線量測..(黑線接地,紅線母火 電磁閥。
8.母火電磁閥連接導線,若沒有電壓,而導線沒斷線則更換電子控制器。

楼主:
電池閥的作動與否,我起先是用聽的,電池閥作動會有聲音(有點像realy作動的聲音),也拆開過看動作,但要把瓦斯先關掉,致於電壓,這次就沒有去量了.謝謝更位前輩的教導,讓我得到更多的資訊及技術.

网友:
热水器安装在室外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诶。
这样旧的热水器还在使用,是不是不大安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