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SR-520CV 冷度不夠請教~~

楼主(2014-06-09):
上週 家裡的冰箱冷凍/冷藏 溫度明顯不足 , 想自己也是電子科想試著維修

因今天才加入,剛剛才能看 T大的" 三洋電子式冰箱動作原理 " ,真的很有幫助  , 因只有假日才回家, 這幾天想先把動作原理弄懂 一些細部如"感溫器(F)阻值 ,要下星期才能確定昨天有大概查一下(還不太敢拆) , 除霜是乎是正常 , 目前朝 CN3 F溫度調節器(記得阻值約 2K) .

溫度調節器 實際上有2個(一個冷凍,一個冷藏) 而圖面只有一個 , CN3 應該就是調 冷凍的

那冷藏那個是在調什麼 ???

网友:
冷藏那個就是CN3不是嗎?

网友A:
溫度不足要看蒸發器結霜狀況,還有風扇馬達是否運轉正常

CN3是冷度庫的溫度調節旋鈕,它是一顆2k的可變電阻

冷藏庫的溫度調節是獨立的機械式溫度風門開關,它沒有標示在配線圖中

楼主:
感謝 T大 , 星期六回去會再好好量一下VR電阻值  (若真的不行只能叫修 -- 但一定會被老婆笑 )

1. 冷凍室內蒸發器 上週拆之前 有先試著先除霜 ,上面沒有冰 (只有化箱感溫器那有冰..有點怪 ????)
2.風扇有試過是正常的
3.看到舊文  我的R19 20K 也是發黑 但阻值正常, 回去也把他改為 56K
4. 聽家人說 ..冰箱以前都有水流聲 , 不冰後就沒有聽過 , 這水流聲是什麼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T大 , 星期六回去會再好好量一下VR電阻值  (若真的不行只能叫修 -- 但一定會被老婆笑  )

水流聲為冷媒流動造成聲音,如樓上T大所講的先檢查蒸發器結霜情況,不是除霜中看喔是運轉中看結霜情況喔,如果結霜不完全或完全無霜就系統問題不是電路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T大 , 星期六回去會再好好量一下VR電阻值  (若真的不行只能叫修 -- 但一定會被老婆笑  )

"1. 冷凍室內蒸發器 上週拆之前 有先試著先除霜 ,上面沒有冰 (只有化箱感溫器那有冰..有點怪 ????) "

上面這句話代表你的冰箱漏冷媒了

楼主:
"漏冷媒" ~~是我最不想遇到的 -- 沒有能力處理  ----  回去再檢查一遍 給他一個機會...

三洋原廠修漏冷媒好像都要載回去~~~一星期沒有冰箱真是頭痛 , 不知有無現場維修的 ? 台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漏冷媒" ~~是我最不想遇到的 -- 沒有能力處理  ----  回去再檢查一遍 給他一個機會...

三洋原廠修漏冷媒 ...

一年前也是遇到才6年的三洋冰箱冷凍力不足,努力了幾天最後棄修換新機:
http://bbs.pigoo.com/thread-4568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溫度不足要看蒸發器結霜狀況,還有風扇馬達是否運轉正常

CN3是冷度庫的溫度調節旋鈕,它是一顆2k的可變電阻

tsao0427:

很期待您發文啦

网友:
三洋冰箱通病-不是漏冷媒就是油堵要通管路換乾躁劑..跟基版溫度調節無關..別浪費時間..請專業幫你處理.2小時就能搞定!

楼主:
回來花了點時間, 報告一下:
冷凍室溫度約-4度
量感溫器 黃黃 7.6K , 黑黑由 12K 很快就掉到9K
動作電流 1.5A

如相片, 只有上面有冰, 下面沒有.... 看來是冷媒問題了 ~~~

不能一星期沒有冰箱,只能找人是否可以現場處理了~~~

网友B:
若若借問~~~一下

為什麼冷媒不足時蒸發器會只有部分區域結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若借問~~~一下

為什麼冷媒不足時蒸發器會只有部分區域結霜呢?

漏冷媒或半堵造成毛細管進入蒸發器"液態冷媒"流量減少,液態冷媒進入蒸發器主要原理是汽化帶走冰箱熱量,當你冷媒流量不夠自然只有蒸發器前段有液態冷媒可汽化帶走熱量

詳細一點可能要請其他前輩說明才仔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若若借問~~~一下

為什麼冷媒不足時蒸發器會只有部分區域結霜呢?

冷媒不足或流量太少,導致低壓區(蒸發器)壓力太低,也可說背壓不足,導致高壓冷媒進入蒸發器時過度膨脹,所以只有蒸發器前端有結霜現象,在冷氣機甚至還會出現結冰噴冰塊狀況,由於過度膨脹導致低溫只有一小段,蒸發器其他部份冷度不足,所以整體製冷能力大為降低。

楼主:
很幸運找到了一家賣二手冰箱+維修的店家  可以來現場處理  ,發現在乾燥過濾器及風扇後皆有漏冷媒 ,修補+灌冷媒後,現在冷凍出風口可以來到 -22度 (還有保固一年) .

現在 很多人 電器壞了大都直接丟了感覺真的很不環保,只要不是太老舊太耗電都值得維修  (也許是常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不好的維修經驗, 加上現在很多電器相對便宜)

雖然沒有DIY 成功 但已經對 冰箱的原理有一個概念 ,將來有問題還是可以自己先判斷原因 ,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