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amsung 三星 22吋液晶電視LA22A350C1螢幕斜紋請問如何處理維修

楼主(2014-06-09):
各位大大好:
小弟手上的LA22A350C1 液晶電視,出現了很多(整個屏幕都是)由右上往左下的淺灰色斜紋、(整個屏幕都是).
通過燈管測試儀測試 (只連接燈管測試儀, 不連接其他電路板),確認是屏幕自體的問題.

請問是背光組件那一件有問題? DIY可以更換/清潔嗎?

正常畫面

型號

由右上往左下的淺灰色斜紋

只連接燈管測試儀, 不連接其他電路板

网友A:
感覺像面板的徧光片有問題,但是拆開看最準.

网友B:
主版上的濾波電容不良,要慢慢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版上的濾波電容不良,要慢慢側了!!

感謝您回覆,
似乎不會是主版上的濾波電容不良引起,
因為最後一張圖片只外接燈管測試儀,
也有同樣的斜紋.
(最後一張圖片只點亮在屏幕下方的兩個燈管, 電視沒有電通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像面板的徧光片有問題,但是拆開看最準.

謝謝回覆,
如果是徧光片的話, 是否必須更換?

网友:
偏光膜有2片(均不相同),需多更換,且規格也不一

基本上此台沒維修的必要,花費金錢買偏光膜及拆裝(不一定成功)

到不如買台3年全機保固的新螢幕來的划算~~~

~~~除非你是要花錢買經驗學習~~~

网友A:
花錢買經驗,都是痛苦的.
尤其是這種的,換好了也沒什麼用.
這是多麼痛的領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錢買經驗,都是痛苦的.
尤其是這種的,換好了也沒什麼用.
這是多麼痛的領悟. ...

說得正確.
也沒有信心 換好,
反正可以使用,
暫時先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