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車電子] 亞霸 HX-3000 行車紀錄器 維修請益

楼主(2014-06-09):
手邊有台行車紀錄器,突然就無法開機正常使用了

拆開後,檢測電流都正常,橘色指示燈也會閃爍,但就是沒畫面
按電源開關也無反應

若移除電源過一陣子再接上,有機會出現螢幕畫面(機率很低),但跑到漏斗圖示後就不動了

而且只要記憶卡插入就無畫面,移除記憶卡畫面又正常!?

不曉得是哪兒出了問題,若要維修的話,不曉得該從何處著手
請有經驗的前輩給點方向,謝謝。

网友:
""只要記憶卡插入就無畫面,移除記憶卡畫面又正常!?""

如果是我.我會換裝記憶卡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