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SD 190ME133-A16面板上的零件

楼主(2014-06-09):
鄰居撿來給我拆拆看的不知名品牌螢幕 , 拆開後看到之前已經改過驅動通用版跟高壓板  想說外觀沒異常...
送電看看就 聞到一陣燒焦味 檢查發現面板上D105零件燒毀 已無法辨識  不知道有沒有人曉得這是哪個零件? 謝謝!

D105燒毀

D105燒毀

网友A:
圖片取自對岸維修網站

從照片看來為 SOD-123 包裝 標示為 K4
推估為 CHENMKO 的 SSM5819S 1A/40V Schottky Diode

依個人經驗來說這顆零件不常壞, 也許還有其它地方不良, 維修時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片取自對岸維修網站

從照片看來為 SOD-123 包裝 標示為 K4

謝謝 lazy大  發文前我有搜尋站內跟google圖片下去找 ,是有看到該位置照片
但是仔細看都辨識不出編號 XD 我會在看看其他地方是否有異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