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ON 台灣建準 MC25100V2-D010-A99 Vapo Bearing 氣化磁浮軸承風扇

楼主(2014-06-09):
這是另位老闆提供的台灣建準 SUNON高檔小風扇,使用建準 SUNON獨家技術 Vapo Bearing (氣化磁浮軸承) ,以下是我從 Google查來的,相信各位大大比我都了解,我就不在此斑門弄斧了,wish有幫大家找到規格表,我附在下方。

軸承之內層表面是採用經由特殊的加工處理之材料,以加強軸承表面硬度,使其更耐磨、更能承受高溫之運轉摩擦。
導入磁浮設計,讓整個轉子懸空,運用磁浮力將扇葉360度吸附,形成扇葉定軌定點運轉,減少晃動。
省卻華司,油圈等零件,使馬達於高溫運轉時所產生的氮化物得以於固化前之氣體順利排出,以免造成淤塞,VAPO軸承(氣化軸承)也因此特性而命名。

本風扇為25mm*25mm*10mm,使用5V電壓,每個只售50元,有需要的大大再跟我聯絡。

网友A:
只有SUNON這家的風扇我是看牌子買的。或拆機,只要是SUNON的風扇,絕對留下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SUNON這家的風扇我是看牌子買的。或拆機,只要是SUNON的風扇,絕對留下來。。。。。 ...

SUNON的產品也有分等級,以烏骨雞學姐發的這兩個型號來說,就算在淘寶買一個也要百元以上新台幣,還不含運費喔!

网友B:
老大的的規格書上好像沒有看到最重要的轉速、風量資料。以下是網路上找到的,提供給學姐看要不要一併放入本文內。

w 2510v05v1-mc.pdf (97.24 KB, 下載次數: 3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的的規格書上好像沒有看到最重要的轉速、風量資料。以下是網路上找到的,提供給學姐看要不要一併放入本 ...

謝謝你的幫忙,我把圖片截圖貼上了。

网友:
這風扇很適合在抽換式RAID跟伺服器硬碟架跟IP分享器/中華小烏龜/南北橋...散熱用.. 大家可以收藏..感謝學姊跟WISH大提供..等上班之後再確認風扇規格是否合適....

网友:
大大:

是使用5V電壓,需注意

网友(2019-12-23):
這個還有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