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rrite beads元件功效介紹

楼主(2014-06-09):
為了抑制高頻輻射干擾,許多信號線或元件都會加入此元件,至於其工作原理及應用,請參考下列介紹.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1C4IfONt3o
部分MOSFET元件腳上也會插入此元件.
功用:抗高頻輻射干擾/電源反交連/抑制線路異常震盪

网友:
這篇不錯,我之前也有看過。其實磁珠的學問不小,種類繁多,通常要依照應用去挑適合的磁珠。建議去閱讀Murata的tech note。

网友A:
為了通過電磁相容的認證, 這些大部份都用過......

雖說磁珠都有其特性曲線, 設計時也會儘量考慮其頻率範圍,
但絕大部份的挑選方式都是在實驗室用試的, 所以通常只有比對其耐電壓耐電流跟機構尺寸!
再者Ferrite beads雖能抑制電磁輻射干擾, 但常會有影響效率跟元件物性的併發症, 要特別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為了通過電磁相容的認證, 這些大部份都用過......

雖說磁珠都有其特性曲線, 設計時也會儘量考慮其頻率範圍 ...

>但絕大部份的挑選方式都是在實驗室用試的

青菜治這啦.

网友B:
可以增強功力,可是又讓人害怕的如coil,bread,core,oscillation,frequency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增強功力,可是又讓人害怕的如coil,bread,core,oscillation,frequency ...

S大與樓上眾家前輩,是不是找些時間把有關此方面的資料與經驗,共同分享給大家.這部分學校教的少,更不知如何善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與樓上眾家前輩,是不是找些時間把有關此方面的資料與經驗,共同分享給大家.這部分學校教的少,更不知如 ...

阿我只是偶而沾一下醬油,臉黑一下子而已,這個要每天泡在醬油裡,又喜歡探頭透氣,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這樣的文章才會精彩.

网友A:
引用 楼主:
S大與樓上眾家前輩,是不是找些時間把有關此方面的資料與經驗,共同分享給大家.這部分學校教的少,更不知如 ...

版大提供的影片主要在說明干擾的產生與抑制作用及效果, 這段其實比較偏向設計端的學理.

依我個人的經驗, 真的到檢測實驗室送測時, 基本上都是以設法過關為原則, 所以如前文所說的,
在現場都是用換零件或加磁珠,比較其差異的方法來處理!

簡單分享一下在實驗室吐電磁相容的一些經驗, 歡迎大家來討論指教.
先貼幾張輻射干擾的檢測圖簡單說明:

^不合格 (測試值已超過標準)

^有爭論 (測試值超過場地誤差 6dB, 大廠不接受)

^合格

這些資料通常在產品的認證報告中可以看到(最終合格的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大提供的影片主要在說明干擾的產生與抑制作用及效果, 這段其實比較偏向設計端的學理.

依我個人的經驗, ...

謝謝L大提供的測試數據表,因一般人較難接觸到此領域,也不甚了解其用途與測試方法.有機會請L大,能提供測試樣品與測試設備的配置圖範例,及如何改善的方法.

网友A:
一般會送實驗室做EMI初期檢測都是產品已經開發到一定的程度, 能在家裡做完的驗證也該都測好了,
所以當遇到類似 8# 圖一的情況, 當下第一反應通常是想辦法外加Bead解決, 盡量不要動到板子.
這時最先登場的通常就是夾core

^各式各樣的夾core

^夾core 相對類似的core

^量產後直接包覆成型

以電源Adapter來說, 很多時後只要在輸出線上用鐵芯夾上去, 掃描的圖形就馬上降低變成合格,
這時就會決定請線材廠商直接將core包覆上去, 所以出貨時不易看到可拆的core.

网友A:
放上輻射干擾測試設備的配置圖, 以 Power Adapter 為範例

^擺設示意圖

^實際擺設

^轉桌旋轉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會送實驗室做EMI初期檢測都是產品已經開發到一定的程度, 能在家裡做完的驗證也該都測好了,
所以當遇到 ...

請教L大,如圖上的電源輸出線,此core夾在同一根線上的不同位置,其效果會不一樣嗎?有建議擺放的位置嗎?

网友C:
core夾在同一根線上的不同位置,其效果會不一樣嗎?
圖上電源屬實驗室  檢測目的著眼於EUT  core夾位置以靠近EUT 主
將輻射干擾產生源  堵在EUT 內

由EUT 內經 電源線  到 core夾位置  這段是 發射天線
若是core夾位置 離EUT遠 則失去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上輻射干擾測試設備的配置圖, 以 Power Adapter 為範例

請問L大,測試該電源供應器時,需加負載嗎?負載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re夾在同一根線上的不同位置,其效果會不一樣嗎?
圖上電源屬實驗室  檢測目的著眼於EUT  core夾位置以靠近 ...

S大好,如圖示一般adaptor的core位置,都是離其本體較遠(較靠近2.1mm接頭端),這樣效果會稍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L大,測試該電源供應器時,需加負載嗎?負載比例?

視法規與客戶要求決定!
一般常見規定是採滿載測試, 台灣好像要加測半載!
某個大廠要求從空載到滿載以每5瓦為一個單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L大,如圖上的電源輸出線,此core夾在同一根線上的不同位置,其效果會不一樣嗎?有建議擺放的位置嗎? ...

不同位置其效果真的會不一樣!
真的沒有建議的擺放位置, 這就是我說都在實驗室試出來的原因.

一般而言狀況是如13# S版大所說的要靠近EUT, 將輻射干擾源堵在EUT內;
但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 經常有放在尾段效果比較好的狀況,
而且Core的規格與尺寸都會有影響, 甚至有些多在core上繞一圈就消除的現象.

10# 圖2 中間那個3孔的鐵芯就是給輸出線多繞一圈的款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好,如圖示一般adaptor的core位置,都是離其本體較遠(較靠近2.1mm接頭端),這樣效果會稍差? ...

一般跟adaptor有關的測試認證有兩個.
一是本身的電磁相容認證; 另一為搭配系統時的整體認證測試.

通常大廠設計的adapter都能做到不外加鐵芯就能取得認證;
在靠近接頭端加鐵芯是要將干擾源堵在主機內, 主要防止搭配系統測試時, 主機的雜訊從電源線灑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好,如圖示一般adaptor的core位置,都是離其本體較遠(較靠近2.1mm接頭端),這樣效果會稍差? ...

效果會稍差, 但是沒辦法...基於其它因素
若是太近  1.可能影響線材打端子   2. CORE 與 接頭 彎折應力緩衝距離不足,  易使線斷 .
第二點是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