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晶工牌JD3623飲水機,RELAY如何量測

楼主(2014-06-10):
狀況: 晶工牌JD3623飲水機,生水無法注入熱水桶
處理:已參考一篇版上的文章(http://bbs.pigoo.com/thread-44616-1-1.html),
        並已檢測微動開關,2顆都是正常。按壓後,控制面板也會顯示"加熱",
        只是生水並不會注入。根據版上已有的文章
         已排除微動開關故障,只剩REALY跟馬達

想請問這顆晶工牌飲水機的relay. 要如何量測?
EX:指針式三用電表要轉到什麼檔位,要如何測試RELAY上的各個接點?
感謝了!

网友:
照片這顆是無熔絲開關, 請參閱
http://bbs.pigoo.com/thread-35948-1-1.html

正常時, 按鈕沒跳起, 兩腳要導通.
過載時, 按鈕跳起, 兩腳要開路不通.

您搜尋那篇所指的relay 是在主電路板上那兩個灰黑色的方塊零件

楼主:
了解了。
只好請公司來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只好請公司來修了。

應該你自己處理會快一些
因為晶工公司在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