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32LD350畫面下方三分之一花屏尋求處理方式

楼主(2014-06-10):
收到一台LG 32LD350的電視,送電後,一開始是畫面下方三分之一花屏、上方三分之二則逐漸出現正常影像,但是正常影像部份慢慢會出現雜訊,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拆開後的電路板配置如下:

電路板配置

電路板配置

邏輯板上TPS65163這顆 IC 很熱(圖中紅字),但是R59,R60,R61,R62,R102這五顆電阻更熱且燙手,量取SOE是 133mV,POL是1.64V,右下方CN2的接點電壓自左至右前五個點是3.3V,最右邊的接點是17.4mV。

我猜想畫面顯示的相位偏高,以致畫面下方出現花屏,可能是主機板的問題,但是按鍵的所有功能都能正常操作,因此又無法判斷它的問題了。

主機板

主機板

請教各位先進如何處理呢?爬文看到有人說是壞屏,但是又有人說是可修…

邏輯板

邏輯板

网友A:
我外行人猜是屏線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外行人猜是屏線的問題

謝謝大大,不過我已試過換屏線,也還是一樣的狀況。

网友:
掰掰了....面板掛了.

网友:
面板掛了+1

网友:
節哀順變
面板下台一鞠躬

网友B:
型號一樣.不曉得哪裡壞.

影像不正常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NWoWsRk8Oo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型號一樣.不曉得哪裡壞.

影像不正常

這是私人影片。
看不到影片
另開一帖?

网友:
掰掰了....面板掛了.+1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是私人影片。
看不到影片
另開一帖?

忘了按發布,應該可以看了

楼主:
現在先讓它躺著吧,等相容的材料來測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