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簡易數字電表校正(UT61+AD584應用)

楼主(2014-06-10):
此為利用AD584基準電源板,來作為數位電表的功能檢查或數據校正,此板優點為
價格便宜,穩定性佳,適宜一般維修人員使用.

底下為測試數據,請參考說明及作數據比較.
Jumper設定(*4)
AD584讀值(*1)
UT61E(*2)
DEREE2002(*2)
UT61E(*3)
10V
10.00545V
9.994V
9.99V
10.006V
7.5V
7.50259
7.493V
7.49V
7.503V
5V
5.00264V
4.995V
4.99V
5.002V
2.5V
2.49929V
2.495V
2.501V
2.498V

說明:
1.*1:Agilent34401A(6位半電表)測量值.
2.*2:待測電表(未做內部調整前) 測量值.
3.*3:待測電表(已做內部調整後) 測量值.
4.*4:AD584基準電源板,輸出電壓設定.

因大部分維修人員已配備了UT61數位電表,在此介紹如何進入其內部執行DCV調校.首先打開後蓋(3顆螺絲),並分離上下蓋.在上板的9V電池扣部分,使用外加9V電源,將切換開關撥置於DCV(auto range).如下圖所示,設定AD584輸出10V
,接入UT61電壓輸入孔內,調整PCB板上的藍色10SVR,直至顯示值,等於外部標準電壓,即可完成DCV校正,至於其他檔位的校正,因尚須其他校正源,暫不討論.

文末,特別感謝沈大胖兄提供本測試用板.

网友A:
ciko.ciko版大我之前還沒敗其他表就是一直在找這個說,一直想請問您是否可DIY或賣這個,我之前youtube看過他是用類似這個多了幾組電壓可調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ucceMfqBjY

再請教ciko.ciko大大,如我以另一表為主,量市電後的電壓記下來,再拿UT61E插在市電調整藍色旁那個ACV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ciko版大我之前還沒敗其他表就是一直在找這個說,一直想請問您是否可DIY或賣這個,我之前youtube看過 ...

ACV好像有2顆SVR,以供零點及滿刻度調整,請參考其內部線路圖.看來其本體誤差應不大,當然你可試調至另一部的參考電壓.若覺得有其他問題,再將其調回即可.

网友B:
便宜的三用表可以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三用表可以調嗎?

要拆開外殼,看看內部是否有可調整的SVR,感覺機會應是蠻大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拆開外殼,看看內部是否有可調整的SVR,感覺機會應是蠻大的.

我便宜的YF-150有一個VR可調~

最近才抓到DCV檔位有相當的誤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便宜的YF-150有一個VR可調~

最近才抓到DCV檔位有相當的誤差.....

如果有標準電壓源可供參考,就可以試著自行調整(一般為滿刻度調整).若非硬體故障,電表的量測數值應存在線性關係.

网友A:
ciko.ciko大請問該版價格如何呢?謝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iko.ciko大請問該版價格如何呢?謝謝!

ciko版大有提到板子是沈大胖提供的...

對岸X寶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203&ns=1#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C:
ciko版大有提到板子是沈大胖提供的...

對岸X寶

裡面有詳細的功能及操作說明,另廠商還貼心提供了每片板子的校正數據.

网友:
引用 网友C:
ciko版大有提到板子是沈大胖提供的...

對岸X寶

謝謝lazy104大,等看有沒有大大要團購了

网友D:
我怕賣家作不來,因為,這個ad584也是拆機件啊!
可能沒那麼多料,要問問!
看我補刀給阿舍兄!看他要不要賺手工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怕賣家作不來,因為,這個ad584也是拆機件啊!
可能沒那麼多料,要問問!
看我補刀給阿舍兄!看他要不要 ...

他可能會說:哇哩咧,我在忙著LED顯示,忙得焦頭爛額,大胖兄還在背後插刀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怕賣家作不來,因為,這個ad584也是拆機件啊!
可能沒那麼多料,要問問!
看我補刀給阿舍兄!看他要不要 ...

露拍賣一顆150元耶,多的話不知能否殺價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ko.ciko版大我之前還沒敗其他表就是一直在找這個說,一直想請問您是否可DIY或賣這個,我之前youtube看過 ...

這樣子做可能比較不恰當
1.使用另一個表,如是高位表或許可以,但如是同位數的表是你的表準或是另一個表準?
2.因為市電小數點通常會一直在變化並不會固定在某一個值
3.或許使一個比較高穩的電源供應器都會比使用市電來當比值的好
以上建議供參考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iko.ciko版大我之前還沒敗其他表就是一直在找這個說,一直想請問您是否可DIY或賣這個,我之前youtube看過 ...

Dave 大,youtube 那個叫 pentaref 我之前有看過,可是價格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E:
Dave 大,youtube 那個叫 pentaref 我之前有看過,可是價格不便宜.

不好意思,我是說那 utube 連結影片裡是用 pentaref 來測試電錶. 可用google 一下 voltagestandard.com .

网友:
笨笨問一句~~~

電表不能用電供輸出的電源當基準參考值來調整嗎

网友F:
電表不能用電供輸出的電源當基準參考值來調整嗎

標準是標準-------------------電供輸出並不是標準
不是標準調出來就不準

要有一個觀念就是你電錶用在何處--------------如需要很準那就是給專門的去校正--------如用在維修一般家電電腦--那真是不需要

工作上需求都有一定時間要校正--但一般都用在開發實驗生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電表不能用電供輸出的電源當基準參考值來調整嗎

標準是標準-------------------電供輸出並不是標準

那普通維修可以拿甚麼當標準來調整咧?

网友F:
那普通維修可以拿甚麼當標準來調整咧?
不需要調整-----------------
除非差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普通維修可以拿甚麼當標準來調整咧?
不需要調整-----------------
除非差很大

哈~~maxcar大
我只是想玩玩具阿~~~

网友F:
以前年輕跑過電子檢驗中心----------我們公司賣到貴死人的儀器都送回日本校正

只不過精密度多幾個小數點而已

一般家庭有恆溫恆濕無塵環境嗎---------------所以不要在準確度上用精神----要修超經密你有那環境嗎--沒你煩惱幹什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哈~~maxcar大
我只是想玩玩具阿~~~

所以啦!
先等ciko老師玩一下啦!
等老師都試過了,我讓給你一個啦!
不要急喔!

根據已累積的經驗來說,
我還是覺得,先試玩看看,
真的有其價值再來討論是否大量買回來,造福大家!
但是我的能力不足,只好麻煩ciko老師了,
在這裡,再次感謝ciko老師!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普通維修可以拿甚麼當標準來調整咧?
不需要調整-----------------
除非差很大

我的DCV檔位好像可以誤差到10%

网友:
我的DCV檔位好像可以誤差到10%

那是該換電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啦!
先等ciko老師玩一下啦!
等老師都試過了,我讓給你一個啦!

測試板上的是採用AD584JH版本,誤差稍大,若想要更精準的,可自行更換AD584LH版本(我會先進一些來做測試).上述IC皆採用二手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板上的是採用AD584JH版本,誤差稍大,若想要更精準的,可自行更換AD584LH版本(我會先進一些來做測試).上 ...

啊!老師不要多花錢啦!
這個小工具,這樣的出廠值就行了,
不要換芯啦!

這樣就不符合白菜的精神了!
所謂的先求有再求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怕賣家作不來,因為,這個ad584也是拆機件啊!
可能沒那麼多料,要問問!
看我補刀給阿舍兄!看他要不要 ...

您這個....大摳呆....普攏共....

要補我一刁...您以為...我都沒在看帖???....

老灰狼早就戴鋼盔....蹲在這裡....看粉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試板上的是採用AD584JH版本,誤差稍大,若想要更精準的,可自行更換AD584LH版本(我會先進一些來做測試).上 ...

ciko.ciko版大請問AD584LH買不買得到.好買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ko.ciko版大請問AD584LH買不買得到.好買嗎?

今天已下訂,等收到貨,便可確認品質.(買二手的拆機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年輕跑過電子檢驗中心----------我們公司賣到貴死人的儀器都送回日本校正

只不過精密度多幾個小數點而 ...

你講話和我實習課老師有得比
很直 非常逆耳  但是卻是最寶貴 最指點迷津 最該聽的話

网友:
其實高位電表電壓準度還是其次(校正就可解決),最重要是線性表現與短期、長期穩定。不能今天量跟明天量有很大誤差,因為很還有多應用都是要相互比較算出比值,如果失去線性那就沒意義了。

网友G:
最近太忙了!! 要不我也來作一個 AD58 10V 沒有國家標準 檢驗局標準 也有工作室標準啊!!

楼主:
底下為測試數據(1組為JH版本,3組為更換LH版本),請參考說明並做數據比較:
Jumper設定
AD584JH讀值(*1)
AD584LH讀值(*2)
AD584LH讀值(*3)
AD584LH讀值(*4)
10V
10.00545V
10.00154V
10.00150V
10.00175V
7.5V
7.50259
7.49952V
7.49881V
7.50036V
5V
5.00264V
5.00074V
5.00107V
5.00128V
2.5V
2.49929V
2.49823V
2.49793V
2.49945V
說明: 根據測試數據分析,原廠家AD584JH版本的輸出誤差約在6mV,而自行更換LH版本後,其輸出誤差可低至2mV.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下為測試數據(第1組為JH版本,後3組為更換LH版本),請參考說明並做數據比較:
說明: 根據測試數據分析,原廠 ...

報告ciko老師,就帳面上看起來,
已經是小數點後二位數世界的事了,
這樣看起來,這顆白菜基準,
拿來校準三位半的電表,
還是不錯的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下為測試數據(第1組為JH版本,後3組為更換LH版本),請參考說明並做數據比較:
說明: 根據測試數據分析,原廠 ...

贊喔!
ciko.ciko板大這樣一組多少呢?

网友:
ciko.ciko版大麻煩您幫我留一組感恩阿~~

网友:
請您幫我留一組,謝謝!

网友:
請ciko大也幫我留一組, 謝謝~

网友:
沒想到也有不錯的東西,也請您幫我留一組,謝謝!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近太忙了!! 要不我也來作一個 AD58 10V 沒有國家標準 檢驗局標準 也有工作室標準啊!! ...

阿乾大
你拿得到相關料件?

网友:
引用 网友H:
阿乾大
你拿得到相關料件?

雄爸:
      這東西是RD的"雜物"流落回收場被我翻到!!

网友I:
我的U61E昨天有很大的誤差(跑掉了) ,室內電壓113V,竟然量到128V
感覺有需要買來校正一下
請ciko大也幫我留一組,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U61E昨天有很大的誤差(跑掉了) ,室內電壓113V,竟然量到128V
感覺有需要買來校正一下
請ciko大也幫我留 ...

你需要的是交流電壓基準吧? 這邊討論的都是直流電壓基準,對你的情況沒有幫助。

网友:
如果可以的話
也麻煩版大幫忙留一組

网友:
我也來排一組 ^^

楼主:
本次事先購入的測試板(AD584JH)及升等IC(AD584LH),各有10組,除保留2組外,其他8組可提供給版上有需求者(費用300.含郵寄),目前已有7組登記,僅剩最後一組.因最近工作稍忙,預計下星期3後才有空處理寄送事宜,請稍候.

网友:
我也來排一組

网友:
手腳慢了一步n_108|

网友J:
感覺精度很高
想請問一下, 除了儀器校正外
這種量5.00001Volt的準度是還有什麼方面的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感覺精度很高
想請問一下, 除了儀器校正外
這種量5.00001Volt的準度是還有什麼方面的應用

類似的基準電壓產生器,其主要應用可當高位元的的A/D或D/A轉換器的電壓基準.

网友J:
謝謝你的回復
請問是可以做像這篇所提的Sony High-bit技術嗎?

http://www2.andaudio.com/phpbb3/ ... start=2975#p1034254

如果是, 那這是一個很好玩的用途(筆記中....)

楼主:
引用 网友J:
謝謝你的回復
請問是可以做像這篇所提的Sony High-bit技術嗎?

bit數越高,代表所使用的reference voltage需越加穩定,否則解析度是無法提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bit數越高,代表所使用的reference voltage需越加穩定,否則解析度是無法提高的.

收到ciko.ciko兄提供的AD584,把手上的三組測量儀器拿來測了一下,分別是FLUKE 289、SANWA PC5000與YOKOGAWA 7552

2.5V

FLUKE 289

YOKOGAWA 7552

SANWA PC5000@50K Count模式

SANWA PC5000@500K Count模式

5V

FLUKE 289

YOKOGAWA 7552

SANWA PC5000@50K Count模式

SANWA PC5000@500K Count模式

7.5V

FLUKE 289

YOKOGAWA 7552

SANWA PC5000@50K Count模式

SANWA PC5000@500K Count模式

10V

FLUKE 289

YOKOGAWA 7552

SANWA PC5000@50K Count模式

SANWA PC5000@500K Count模式

比較表格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B:
有沒有常見的普通電表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常見的普通電表數據?~~

此測試板,出廠時已內含一張校正報告數據,你可以其為參考依據,也適用一般普通電表的查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測試板,出廠時已內含一張校正報告數據,你可以其為參考依據,也適用一般普通電表的查核. ...

這樣唷~~呵晚了一步沒跟到團

网友A:
哇狼大的表都還很優,數值都沒跑掉,還是一分錢一分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狼大的表都還很優,數值都沒跑掉,還是一分錢一分貨。

其實PC5000比較讓人驚訝,已經買這麼久了,在2.5V與10V的準確度非常好(與FLUKE 8845A基準值比較),大幅超越後期買的FLUKE 289

网友:
謝謝ciko版大!
忘了測JH版拿到後就立刻換上LH版,測得結果如下:

2.5v

5v

7.5v

10v

一直覺得Agilent U1242B溫度差很多,打電話到Agilent問,告知要有標準源,說把冰塊放到水裡冰塊會維持在0度C左右,試了一下還真的是如此,FLUKE 189大約在0~負0.1度,而Agilent U1242B則是負1.9~負2.0。
該表保固三年,該表新品剛拿到就覺得怪怪,寄給公司測完說很正常,當然每只表都是1年後需校正,問了原廠校正報價,說他們沒該表的校正需送回美國,價格可再買隻新表,看來AGILENT以後不會是我第一選擇了

楼主:
有關UT61E的內部,其各個SVR的調整功能說明可參考如下:
http://adsnet.blog.hexun.com/81063368_d.html
VR1(2K)为直流基准电位器
VR2(10K)为交流基准电位器
VR3(10K)为电容基准电位器
VR4(100K)为真有效值调零电位器
CW1为交流电压百伏档频率补尝电容
CW2为交流电压千伏档频率补尝电容
交流頻率補償電容調整方式:輸入交流電壓頻率至10kHz,調整使其電壓讀值最接近標準輸入值電壓.

電路板上的電阻檔經測試也是有些誤差(我使用0.01%誤差電阻比對,並排除測試線的線阻),此部份原廠似乎未有調整鈕,我再參考線路說明,看看似否也有機會,加入微調旋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