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9"傳統電視問題

楼主(2014-06-10):
電視買來每日大約看八小時左右
在2012年時,家中換了LCD電視
這臺就搬到房間去了
服務時間很少…有時幾天才會開機一次看個新聞
首先問題是頻道六號以下霧霧的幾乎無法收看
再來是變得有聲無影…
看了一下網上的論壇…發現有可能是內建的TV模組
需打開檢測…但實在怕電…
搬到陽臺用刷子整臺清潔後,就組回了
心裡最大的障礙
想說TV模組問題…試下AV端子
買了選臺器來接,電視切到VIDEO模式
還真的OK了…
一直看到了最近要開機時發現
又變得有聲無影了,通電後電源燈持續閃燈(正常是閃幾下,螢幕亮就恆亮了
常常閃了好久就是一直等不到畫面出來(聲音正常
昨天後來想到又拔了AV端子…直接接回CABLE線
它又正常了…
所以問題應該是出在(通電後電源燈持續閃燈,有聲無影
請問先進們,該往哪個方向檢查?
謝謝.

网友:
修這種電視~就真的要高手了~要老師傅才會修~
我現在唯一想到的是你可以補焊看看~搞不好有機會喔^^

网友:
SONY的老電視,一般來說品質壽命都瞞穩定的
可是...
一但出了問題,就...感覺上真的不太好搞定...
我曾挑戰了好幾次......

楼主:
目前這幾天,開三次,三次都正常…(紅燈正常閃個幾下後,螢幕就亮起,燈就恆亮了
真搞不懂它
如果再這樣…我可能打算再拆開…把灰清一清…

网友:
G2 調高一些可能正常

网友:
選台器那個鐵盒子內有幾顆小型的電解電容將它們全換掉就好了,如果想一勞永逸以後天荒地老都不用再換的話就請換鉭質電容,如果嫌難拆就將調諧器整個換掉這就會比較貴了(千元上下)。

電源燈會閃好幾下也沒畫面的話請將映像管後面之驅動板因發熱變色的焊點吸掉再補新錫上去,管座也順便拆開檢查一下。

网友:
影像管退化了,把G2(在FBT最下面)電壓調高一些就可以了,不要調太大會太亮而且會有歸線,供您參考。

楼主:
感謝各位建言
只是它這幾天又正常了
再找個時間來照先進提示重點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