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V4000 紅燈閃爍11下,有人完修嗎?

楼主(2014-06-10):
診狀:插電待機紅燈,開機綠燈

12V/10A繼電器每兩秒間斷吸合,量有3.3VS、12V、13V、24V

約10秒轉紅燈閃爍11下...,任意鍵無作用,死機,除非重新插電,故障循環~
KDL-32V4000說明書只說以閃爍次數報修
請問有人完修過嗎?

网友:
乖乖~~~沒有講閃11下是啥問題?

网友A:
改公板算完修嗎?電源板+公板一起改

网友B:
這麼剛好就"中洞"~~11下沒解釋....

該不會代表進回收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公板算完修嗎?電源板+公板一起改

老獅換雙板,這工程有點大說~

网友:
SONY就很機車,不改雙板,又怕返修,唉~~

网友:
SONY的就是那裡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參考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49-1-1.html 謝謝

這台閃11下
從開機到進入保護,高壓背光都沒啟動過
拔除24VDC,依然閃11下說~

网友D:
引用對岸 iFix 愛修網 論壇
『 索尼指示灯闪11下保护不开机用灯管测试仪发现有个灯管暗一点点拆屏换了就正常 』

索尼指示燈閃11下保護不開機用燈管測試儀發現有個燈管暗一點點拆屏換了就正常

原因可朝 高壓板 及 燈管 去檢查看看, 高壓板有回授一個訊號給主板(左上角 Pin 有3條線,高壓板有標腳位 Error_????),把主板端的那條線 對地 可解除高壓板迴授訊號 主板就會送出高壓板ON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對岸 iFix 愛修網 論壇
『 索尼指示灯闪11下保护不开机用灯管测试仪发现有个灯管暗一点点拆屏换了就 ...

閃11的燈塔?
從沒想過高壓出槌說, 三太子去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麼剛好就"中洞"~~11下沒解釋....

該不會代表進回收場吧..

FLASH 11 , ACTION: RTR (RETURN TO RECYCLING)

网友:
11又代表腳走路的意思~~所以11真的是要這台機器走路的意思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對岸 iFix 愛修網 論壇
『 索尼指示灯闪11下保护不开机用灯管测试仪发现有个灯管暗一点点拆屏换了就 ...

主板的白線為來自高壓板的Err

測量,已經是接地

高壓板第10腳解除,兩板對地都是導通
此狀態下開機,也是進入閃11保護

忘了測量BL ON/OFF是否有開啟的電壓進入
等有空來測試燈管~ 感謝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板的白線為來自高壓板的Err

上個月收了一台 KDL-32S5500 有網路功能,面板破裂 想自己裝來玩,找一塊不同型號面板測試時 該款高壓板無 ERROR訊號腳位 , 當時只插 ON/OFF 與 ADJ , 機器LED閃爍  高壓板問題( SONY 錯誤閃燈自檢對照表 依機型不同)

後來量測原面板的高壓板 電視電源一 ON時 當下 ERROR腳位對地量測有 3V左右,約2~3秒降至 0.5V
主板即送出 背光ON訊號

因代用的面板 高壓板無ERROR回授訊號,主板檢測出錯誤不送出背光ON,丟在旁邊3天,最後將主板端 ERROR 訊號檢測腳直接對地 才略過檢測, 目前該台裝著自己玩

話說 若您那台是出在高壓或燈管 高壓ERROR檢測略過了, 錯誤燈號應該也要消失才對
不知是否有其他高手能分享經驗

网友:
報告三太子~

1.信號是 ERR(input for mainboard)~你讓它浮接,有可能不正常(open collector or open drain)~
2.在量測這種信號,有時要考慮開機的舜間信號~以免被騙

网友E:
同時,既然  sony 在這塊板上有做自我檢測信號~是不是有可能在其他的板上也有類似的 ERR 信號~可檢查看看~

我亂猜的~
祝好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個月收了一台 KDL-32S5500 有網路功能,面板破裂 想自己裝來玩,找一塊不同型號面板測試時 該款高壓板無  ...

ERR是從高壓板CN1第10腳位拆下
按標記ERR應該為第11腳,莫非有前人按您的方法如法泡製

目前主板ERR腳位已經是接地(拔除ERR),唉! 這台不好搞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時,既然  sony 在這塊板上有做自我檢測信號~是不是有可能在其他的板上也有類似的 ERR 信號~可檢查看看~

這台液晶以被其它工件淹蓋
是否有類似ERR信號,要等時間消化後才能去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