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E175 開機螢幕顯示2秒後變黑

楼主(2014-06-11):
這是我自己的電腦螢幕,前天電腦開機後就變成這樣(還好有15吋備用要不然就無法上論壇):
按螢幕電源鍵,畫面顯示約2秒(畫面有出來)接著變成黑(無訊號)!關掉再開,就一樣模式重演!
我有爬很多舊文來看,判定情形應是高壓板有問題?進入保護狀態?
拆卸顯示器背板看到C23電容爆頂,於是我把所有電容換新!
除了高壓大電容沒換(買不到一樣大小!買回來是大一點的,塞不進裡面)只好放棄!
本以為換電容就可以了,再按螢幕電源鍵,結果毛病一樣!只好慢慢查電源,結果查到C5706(MOS)電壓不正常!
如圖6用烙鐵弄下來後,用三用電錶量Q10壞了!問題來了!我跑去光華商場買不到零件!
請教板上先進前輩!C5706零件如何取得?到哪裡買?哪裡有賣?要是沒有零件我根本無法繼續往下或完修!

网友:
光華商場~~已跟不上時代

C5706 請去"露天拍賣" 搜尋購買

再特別一點的零件~"露天拍賣" ~沒賣的話,就只剩下大陸的"淘寶網"

這就是目前的現實.

网友:
本論壇以前有位材料賣家~~你可以去找看看,他或許有賣這個~
搜尋關鍵字"YOU YOU"..

网友:
露天有很多維修包,你可以看看維修包內容去做相關零件測試

有些維修包的項目不少喔,要看你的需求而定!!

楼主:
謝謝板上先進指點!我會去露天找找◎和搜尋you試試!感恩!

网友:
建議你直接改高壓版比較保險

网友:
c5707 也可替代這種拍賣很好找,
我留很多,現在也很少用到,
你在台北可以來找我拿

楼主:
謝謝雄爸爸建議!如果真的不行!我再爬文改高壓板(我沒改過)謝謝!
回 ayu05202003 大,我已經在露天訂了10顆!謝謝您的好意!
等我拿到料焊好後,再PO文是否完修!謝謝各位幫忙!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雄爸爸建議!如果真的不行!我再爬文改高壓板(我沒改過)謝謝!
回 ayu05202003 大,我已經在露天訂了10 ...

下午要去光華一趟,
原本想說可以約一下順便拿給你,
先祝你完修

网友:
5706/5707 光華買不到,可是附近的今華電子 祥昌電子 源達都有可能會有,可以去問看看。

网友:
其實材料行要看屬性,我常去了老闆說每家店會進哪些東西賣都不一樣,
店裡的客人決定了老闆會進哪些會賣那些東西,關鍵是客群的種類!!

如果該店裡的客人都是維修液晶電視、電腦的師傅,老闆就會針對需求量
較高的材料進貨。如果是電器行師傅常逛的店家,自然是普通耗材比較多
.....

网友:
C5706 是50V/5A NPN電晶體...  http://www.onsemi.cn/pub_link/Collateral/EN6912-D.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雄爸爸建議!如果真的不行!我再爬文改高壓板(我沒改過)謝謝!
回 ayu05202003 大,我已經在露天訂了10 ...

診狀應先測量電源板5V/16V存在的狀況
因為您沒先執行,已經第二次購料
請先斷離通往高壓的16VDC電源,確認5V/16V恢復正常

點燈高壓板可先向烏骨雞學姐備料,以後會派上用場
這篇給您參考
http://bbs.pigoo.com/thread-50516-1-1.html

网友:
很有用的文章,我也有台是這個問題,等等來試試

楼主:
謝謝!版主發的datasheet,感恩!
謝謝!popcorn大!我有看圖文,我知道如何改板,接點燈高壓板了,難怪雄爸會建議改高壓板,那個方法!的確方便又快也耐用!謝謝各位的幫忙!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版主發的datasheet,感恩!
謝謝!popcorn大!我有看圖文,我知道如何改板,接點燈高壓板了,難怪雄 ...

你這台好像是L型燈管?
如果是,換了高壓板,點燈轉接線要一併更換
爬gkjnn的帖子看看~

楼主:
剛剛把MOS焊上,為了以防萬一!我把其餘三顆C5706也更換成C5707,開機後OK!完修了!謝謝各位先進‧前輩指導!感恩!
回popcorn大,我沒拆到燈管,所以不知是不是L型燈管?我會去爬gkjnn的帖子仔細看!也感謝您的指導!
真的謝謝感恩!

楼主:
一小時後,又掛了!變成一樣的毛病!又得慢慢找問題了!

又一樣Q10(MOS)掛掉!又換一顆C5707,然後把高壓區所有焊點,重新拉過一次!(有些的確有空或包焊現象!這種情形只有過DIP錫爐溫度不夠時才會發生!)我現在開機超過6小時了!還沒問題應該是完修了。
我歸納出兩個結論:1‧C5707零件瑕疵(不良剛好碰上),2‧高壓區吃錫不良(空‧冷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