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視電視耗電問題

楼主(2014-06-11):
家裡有兩台LCD 42吋電視,分別於樓下和二樓,樓下的是從早看到晚,還看到半夜,
樓上的只是偶而唱唱卡拉OK,最近電價漲了,好奇之下拿了夾表夾一夾,不夾還好,夾了嚇一跳。
兩台電視耗電差了一倍,趕快給它對調一下。
這台比較老是esonic牌 耗電
這抬較新 Vizio 的
兩台差了100W,浪費了好久又好多錢...................

网友:
這樣夾出來算 虛功+實功
台灣電費目前只算實功

你可能幫台電省少不少錢~
但也可能幫自己省了電費~

電視裡面的電容電感不知道多不多,至少蓄電不會比馬達還多
所以你可能幫自己省下了很多電費

原因是背光
LED vs CCFL?

网友:
看機殼後面的銘牌阿,上頭有寫瓦數~~

另外也可以用變電家這種看看耗用電流多少~~

网友:
以下是之前做的比較.
TV CRT 25'    50.6w
TV CCFL(LCD)  26'   110w
TV LED 42'     81.4w

网友:
LED背光的電視比冷陰極燈管的省電的多~~

看得多的就用LED背光機種吧!~

楼主:
esonic 背板上是消耗功率:277W
Vizio 背板是:電源 110~240V 2.0A
基本比較應該是Vizio較省電。

网友:
引用 楼主:
esonic 背板上是消耗功率:277W
Vizio 背板是:電源 110~240V 2.0A
基本比較應該是Vizio較省電。

我之前不是有台29"CRT待修嗎?

我家少了那台電視運作每次電費單上都比之前少好多度電ㄝ~~
每次帳單上省電%數都是好幾成........

那台耗電功率是150W,每天幾乎可以看大約12小時左右,粗
算一下起碼兩個月可以約100度....相當一個月50度

經常用的電器真的要計較耗電量~~

网友:
新A 卡裡害拉~~

网友A:
我家看50吋電漿-----------------------400多w
冬天不用開暖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家看50吋電漿-----------------------400多w
冬天不用開暖氣

燒滾滾~~這個厲害唷~~

400W~~

网友C:
如果是50吋的CRT那會多耗電?
電子槍跟螢光屏會離多遠?
驅動電路大概會長怎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燒滾滾~~這個厲害唷~~

400W~~

400W還算小啦
這台,PANASONIC的103吋電漿,吃220V,1400W=口=
這台現在要價還要一百九十幾萬台票,真是有錢人的玩具

网友:
果然很燙~~這台運作應該要在北極才會正常吧

楼主:
用LED投影機在房間裡頭100吋,也不要100W...............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50吋的CRT那會多耗電?
電子槍跟螢光屏會離多遠?
驅動電路大概會長怎樣?

我只见过修过38吋的,再大就是背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只见过修过38吋的,再大就是背投。

38吋n_060|
那您還記得它幾瓦嗎 以及推動電路跟一般的有啥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吋
那您還記得它幾瓦嗎 以及推動電路跟一般的有啥不同

记得与33、34吋电路差不多,没什么特别,后期生产的38吋普通彩电耗电量应该在300W以下。聚焦电路加个盒子。

网友:
電源電路有無APFC也會影響線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