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LAMBDA EWS600-24 直流電源供應器測試

楼主(2014-06-11):
大家好,小弟因為工作需要測試該廠牌的直流電源供應器LAMBDA EWS600-24

該供應器一般輸出電壓為24V,最大輸出電流為27A,最大功率為648w

現在想要測試一直加負載到該電源供應器自我保護而跳脫時的最大功率及最大電流

想請問版上各位前輩的意見該如何測試,有找過市面上的power檢測器,但都是桌上型電腦用的

爬文發現版上有前輩以水泥電阻作為假負載,想請教詳細的做法,謝謝

网友:
大功率陶瓷線繞電阻作為假負載

网友:
2.4歐姆300W * 2支 = 20A
後面的7A就用24歐姆25W慢慢加上去
24歐姆加一支就多加1A
看你一次要加多少電流
自己用公式去換算電阻值

重點是,這些電阻一定要用電風扇吹

网友:
這屬於過流保護測試OCP test,還是要透過1000W電子負載儀才能測得最大電流、電壓與最大功率點。光是用電阻並聯測試要找出保護點有難度,精度也難掌握。

网友:
工作需要-------如果是長期要測試-----------電子負載儀----------這是標準要買的

如只是要知道問廠商不就有答案幹什麼自己測試

网友:
自製POWER電源供應器檢測器+假負載簡易測試
http://bbs.pigoo.com/thread-35026-1-1.html

网友:
大大可以買這種可調式瓷管電阻, 做電源測試很好用

楼主:
感謝大家,我大概知道要怎麼做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