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是什麼種類的電容?

楼主(2014-06-11):
GOOGLE查圖片,找不到長這種樣子的電容
電容上只有標示685K  <---應該是電容值 實測6.2uF左右
                         +25K <---應是耐壓
                         8616  <---不知道是幹麻的

有人知道這種電容嗎? 如果買不到可用哪種替代?

PS.這顆電容是在一塊古老的觸控面板的控制板上拆下來的

网友A:
如果,沒算錯的話,
這個是一顆6.8㎌耐壓25v的鉭電容,
k是容錯值的樣子。

如果沒錯的話,就找一樣容值的鉭電容換上吧!
但要注意耐壓值,只能大不能小!

网友:
應該是鉭質電容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
我會用鉭質電容試試看

网友:
685K = 6.8μF ±10% = 6.8μF ±0.68μ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沒算錯的話,
這個是一顆68㎌耐壓25v的鉭電容,
k是容錯值的樣子。

如果沒算錯的話.
685 = 68*00000 = 6800000 = 6.8μF
J=±5%, K=±10%, M=±20%
所以這顆是6.8μF、精度±10%。
精度 = 電容量誤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