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 LGA 775 主機板加強背板

楼主(2014-06-11):
這幾天從另一篇討論才注意到主機板彎板的嚴重性,試著檢查手邊電腦彎板狀況,發現775主機板CPU座有兩種規格,一種是BGA焊接,主機板背面是平的,另一種較早期的是貫孔式CPU座,主機板背面有針腳與焊點。

下圖是舊式775 CPU座焊點:

經比對網拍上各式775金屬加強背板,似乎都是針對BGA CPU座設計的,中間那個開口很小甚至沒開口,裝在舊式CPU座上一定會壓到焊接點而導致短路,請問大家是否有適合貫孔式CPU座使用的加強背板?

楼主:
jeanshyen  那個開口最主要是有些背面(中間位置) 會有些電容元件 !!  發表於 52 秒前
--------------------------------------------------------------------------
所以才說金屬加強背板都是為BGA座設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非鐵材質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266569693

這種開口比較大,不知是否能閃過焊點?
剛剛量了一下,四方口每邊至少要38mm以上才閃得過。

478時代cpu座已經是BGA焊接方式了,進入775竟然又走回頭路用貫孔焊接,用那麼多年現在才發現。

网友B:
某些LGA775的CPU插槽才會用慣穿孔的座,大多數都用BGA的方式~

背板主要是給BGA插座的板子使用,因為彎板是造成CPU座虛焊的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些LGA775的CPU插槽才會用慣穿孔的座,大多數都用BGA的方式~

背板主要是給BGA插座的板子使用,因為彎板是 ...

所以說貫孔式CPU座比較牢靠就對了,這片舊板已經使用6年了板子當然也稍微彎曲,但還沒因此出過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說貫孔式CPU座比較牢靠就對了,這片舊板已經使用6年了板子當然也稍微彎曲,但還沒因此出過問題。

我的個人認知就是這樣~

因為打從S478階段開始就有貫穿孔與BGA兩種設計的方案出現,
後來某些廠商為了避免因為BGA處理器插座虛焊問題造成保固內
返修問題,於是想出兩種方法來避免~
A使用背板
B使用貫穿孔插座

我不知道成本上孰優孰劣,但我觀察到有用背板的就是BGA插槽,
沒有用的大多是貫穿孔插座~

肇因於INTEL的原廠風扇扣具對PCB施加的壓力很大,經常造成PCB
的彎曲,時間一長BGA的插槽焊點脫焊就會造成系統不開的情況,
另一個就是無鉛製程,讓虛焊情況變明顯...BGA最怕虛焊導致接觸
不良

网友A:
給您的那款是塑膠背板,應不會有短路的問題,
話說主機板用了六年也真的很耐撐了,如果在冷房空間壽命會更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您的那款是塑膠背板,應不會有短路的問題,
話說主機板用了六年也真的很耐撐了,如果在冷房空間壽命會更 ...

是在密閉式辦公室裡面用的,一年四季都開空調,現在回覆這篇文章用的是P4 2.8CG,已經用10年了,當上網機還很順。

网友:
恆溫空調加上穩壓,不關機,至少耐操10年!
之前在機關駐點,機房的電腦很多都超過10年!

网友:
我曾檢視過一台醫院故障的主機,大家都知道醫院冷氣很冷都很涼爽,
可是那台ACER主機PWM供電部分電容全爆了~~~乾淨是很乾淨沒有灰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非鐵材質的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266569693

這種塑膠的中央四方孔是30X30mm,還是會壓到焊接腳,但跟金屬的比起來比較好改造,或許修改一下可以合用。
或者說不管它了,如a471大所說貫孔式腳座比較不會出問題,用這多年了也的確是如此,將鬆脫的塑膠卡榫換新再撐下去。

网友:
在背版上多黏幾層絕緣膠帶

网友C:
一般鋁製強化底板,都會預留中央空間出來
基本上都可以直上,不用修改

用塑膠製的強化底板,感覺沒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鋁製強化底板,都會預留中央空間出來
基本上都可以直上,不用修改

一般看到都是鐵製或塑膠,鋁製強化底板倒是沒看過。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看到都是鐵製或塑膠,鋁製強化底板倒是沒看過。

小弟也不知道是鐵製還是鋁製
只知道顏色是黑色,摸起來金屬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弟也不知道是鐵製還是鋁製
只知道顏色是黑色,摸起來金屬感

那應該是鐵製的,最常見的就像這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120602353

目前找得到中央開孔最大的是塑膠製,開口也才30x30mm,貫孔式CPU座焊點涵蓋的範圍約38x38mm,所以都會壓到。

問網拍賣家都說沒問題,說那開口就是用來閃焊腳的,其實都是給BGA式CPU座用的。

手邊的1155、1150、BGA式775已改好4~5台了,就剩下這貫孔式775在傷腦筋,根據這幾天拆裝經驗,1155、1150由於原廠已在背面壓了一片小鐵片,彎板狀況改善很多,775的彎板就很嚴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應該是鐵製的,最常見的就像這種: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8120602353

沒錯,是這種的

小弟用過775.1155都能閃過sm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錯,是這種的

小弟用過775.1155都能閃過smd

閃過中央SMD電容是沒問題,這個主題說的是貫孔式775 CPU座,每根接腳都貫穿到主板背面,焊點涵蓋面積請參考1樓貼圖。

手邊10來台電腦只有一台是775貫孔式CPU座,其他的BGA SMD式CPU座裝一般背板都沒問題。

网友D:
貫孔式775 CPU座比較不會變形,四邊用墊片或壓克力片加高加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貫孔式775 CPU座比較不會變形,四邊用墊片或壓克力片加高加強即可,

應該說貫孔式CPU座比較不會因板子變形而出問題,我這片板子可是彎得很嚴重啊。

网友B:
幫你們做結論~首先

安裝背板的目的是避免PCB因CPU散熱器扣具施壓過大,
而導致PCB彎曲(上U型),進而造成BGA式CPU插座焊點
脫焊造成的故障....

如果CPU插座是屬於DIP件(貫穿孔),即使PCB彎曲應該
也不至於造成上述的故障.....

換言之,假如你的CPU座是BGA式的PB又有彎曲,那最
好去買背板來抵銷扣具應力,避免焊點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幫你們做結論~首先

安裝背板的目的是避免PCB因CPU散熱器扣具施壓過大,

所以說貫孔式的彎板可以不要管他,不會造成不良影響。

其實會動這片的腦筋也是因為那塑膠扣不太牢靠,稍微搖一下散熱器就會跳出來,目前預計兩種方式改善:
1. 將其他BGA式CPU座拆下來的塑膠扣拿過來用,只要能扣住就好不管彎板。
2. 用塑膠背板將中央四方孔挖大,雖然會減損強度但目前的重點在於確實能固定好散熱器,至少比用四個PCB孔拉住好。

這幾天改裝4~5台BGA式CPU座加強背板,那四根套上彈簧的螺絲發揮很大的作用,利用彈簧彈力將散熱器確實貼在CPU上,又不至於壓力過大。

楼主:
用塑膠背板弄好啦,塑膠背板放上去比對:
最外圈大約2排焊點會被壓到,所以加工一下:
這樣完全不會壓到焊點了,但強度變得比較軟,由於一次買兩個,拿另一個沒挖空的再來比對,其實CPU座焊點針腳突出很短(可能不到1mm)也很硬,塑膠背板壓下去不會倒腳,即使倒腳也不會跟隔壁焊點相碰,所以不管了拿沒挖空的直接鎖上去,裝好之後檢視板子,彎曲狀況改善很多。

网友:
穿孔的件會不會出問題我不知道,我經驗還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