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這顆高壓陶瓷電容哪有賣啊...

楼主(2014-06-11):
因螢幕畫面無法顥示,拆液晶螢幕高壓電源板發現該零件有融化現象上面是寫SL 3D. 3KV應該是高壓陶瓷電容
查詢GOOGLE大神後得知..代碼SL是廠家的牌子,容量3 PF,D是精度,正負0.5 。3KV是直流耐壓3000V
但上YAHOO和PCHOME都找不到相同規格..不知道是否有可替代的零件可使用..請知道的大大幫忙解惑..感謝~

网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V++%B9q%AEe&c=0

耐壓夠,容值找大概的就行了

网友:
殺肉堆裡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