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看,這顆電阻值多少?

楼主(2014-06-11):
昨天3個人眼睜睜著看著換了後,PWM IC 炸掉了~

ps: 手抖抖的,沒拍好照片,不是固意拍不清的喔~

网友A:
10.5歐+-0.25%

网友B:
棕黑綠金藍
10.5歐+-0.25%

我賭十根杜邦線!

网友C:
1M歐姆
賭十根1W電阻

不過舊舊林這帖子的標題跟內文應該能有很多種解釋!
"電阻值,多少?" "電阻,值多少?" "這顆..." "炸掉..."

可能我也喝多了吧, 開始胡言亂語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棕黑綠金藍
10.5歐+-0.25%

公然聚賭 ... 罰杜邦線100條當做痞酷獎品 ...

网友E:
猜原為1M歐姆,(棕黑綠金)   誤植為10.5歐+-0.25% (棕黑綠金藍)  PWM IC 才會炸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M歐姆
賭十根1W電阻

阿你啊插賭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棕黑綠金藍
10.5歐+-0.25%

> 啊,都是舅舅您帶壞我的啦!
阿我何時變成你舅舅,我怎麼都不知道啊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5歐+-0.25%

PWM IC 換了一顆 15歐的,結果 IC 炸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棕黑綠金藍
10.5歐+-0.25%

顏色對,但答案錯~你輸了10根杜邦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公然聚賭 ... 罰杜邦線100條當做痞酷獎品 ...

我只有教你寫程式,應該還沒開賭術之課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原為1M歐姆,(棕黑綠金)   誤植為10.5歐+-0.25% (棕黑綠金藍)  PWM IC 才會炸掉了!

應該是這個狀況~不然不會炸掉~

网友A:
這麼大顆的是1W還是2W電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教你寫程式,應該還沒開賭術之課喔~

好亂喔,現在是未來嗎?
何時你教我寫程式,我怎麼都不知道啊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麼大顆的是1W還是2W電阻?

2W的樣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2W的樣子~

原來這種尺寸是2W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原來這種尺寸是2W阿..

這種外型也有1W的,要看外型尺寸。

1W長度約11mm,2W長度約16mm,以上是指電阻本體長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這種外型也有1W的,要看外型尺寸。

1W長度約11mm,2W長度約16mm,以上是指電阻本體長度。

好複雜阿~~~~我都沒找到按照尺寸識別電阻瓦數的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複雜阿~~~~我都沒找到按照尺寸識別電阻瓦數的圖

有時候使用英文,是必須的!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biw=989&bih=737

關鍵字:resistor watt tabl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時候使用英文,是必須的!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resistor+watt+table&es_sm=93&source ...

謝了~~有圖說比較清楚

网友:
把原電路PO上來n_059|

网友:
電阻阻值多少 ?

還是電阻 值多少?

材料行大概10個賣10元吧.....

网友:
10.5歐姆正負0.25%⋯⋯⋯⋯我也認為是這個耶

网友:
玩電的遇到炸掉好像很平常,練膽練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