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下這是哪種主機板

楼主(2014-06-11):
請教一下這是哪種主機板
可以直接驅動面板?加驅動背光高壓板?

相關網址:
http://www.mobile01.com/topicdetail.php?f=179&t=3940998

网友A:
迷你主機專用的主機板,不適用液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迷你主機專用的主機板,不適用液晶!

看來它是直接驅動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來它是直接驅動耶?

設面那個紅圈應該是LCD背光電源,下面那張不知道是啥東東!?
這種主機板不會自己產生電源驅動LCD背光,但可以輸出視訊給LCD

????

网友:
看來輸出就是LVDS了
主板直接接到面板
在X寶上打 LVDS ATOM 主機板  ----   LVDS 主板
就可以找的一堆了

硬碟是SSD的
我覺得他這台很可惜 沒加風扇 無法連網 那個走線放那樣子   熱可是會跑到線上去的

楼主:
原來如此~感謝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