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KTV-800 綜合擴大機不過電

楼主(2014-06-11):
臺灣製,找沒品牌

診狀: 不過電,5A FUSE燒斷,更新還是燒斷

拔除AMP 40-0-40VAC 接口

更換5A FUSE,可開機了

臨床:
1. 前級無預放信號至AMP,更換背面總音量調整250K 6P VR
2. AMP兩對2SA1941、2SC5198 140V/10A短路

三太子肉多,像陳大胖一樣
相中殺肉機的2SA1633、2SC4278 150V/10A

兩對功放,hfe配對

開機,5A FUSE還是燒斷說~
三太子說:都是濾波10000UF 兩粒太大顆
將5A FUSE 改成 SCK來緩衝開機瞬間大電流

小小聲,就有79W的電功,聲音有渾厚~

网友A:
5A FUSE燒斷,更新還是燒斷
==> FUSE 是 慢熔保險絲嗎?
      慢熔上面的字有 'T'  (Time-lag) , 一般慢熔5A保險絲: T5或5T...

网友B:
這東西很炫~~藍光捏

网友C:
啊!
趴著也中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
趴著也中槍!

胖子肉多...

网友D:
這台輸出功率至少有150W ,所以待機功耗就不低了
更何況播放音樂時的耗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5A FUSE燒斷,更新還是燒斷
==> FUSE 是 慢熔保險絲嗎?
      慢熔上面的字有 'T'  (Time-lag) , 一般慢熔5 ...

保險絲座沒標示規格
5A是跟著前人腳步說~

网友E:
燦坤有這台說~它說 600W( 300W+300W)

http://www.tkec.com.tw/pt.aspx?pid=139506

网友:
偉大的魔術師
輸出功率600W( 300W+300W)
耗電量600W

网友:
給你說聲躦!這樣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台輸出功率至少有150W ,所以待機功耗就不低了
更何況播放音樂時的耗電量

三太子的120W喇叭賣了,換酒
剩下小喇叭不敢開太大聲

這台開機無信號時,23W電功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燦坤有這台說~它說 600W( 300W+300W)

http://www.tkec.com.tw/pt.aspx?pid=139506

以為是2-3千的安普
啊~ 又失算!
少喝好多說~

网友:
引用 网友E:
燦坤有這台說~它說 600W( 300W+300W)

http://www.tkec.com.tw/pt.aspx?pid=139506

商人的說詞,聽聽就好
交流輸入40-0-40v,換算成直流約56v
56*56=3136/(6*2)=261W*0.75=196W
公式
P = Vp-p^2 / 2RL
P:功率(單位:W瓦)
V:電壓(單位:V伏特)
RL:負載電阻(單位:Ω歐姆)

就算真的能輸出600瓦,那電源變壓器也要很大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太子的120W喇叭賣了,換酒
剩下小喇叭不敢開太大聲

接上假負載電阻,輸入正弦波1KHZ
試試看最高不失真輸出時,耗電量是多少

小弟的自製MOS兩聲道後級,交流輸出42-0-42
理論輸出功率約150瓦-8歐姆,實際未知
待機耗電量50瓦,當輸出10瓦*2時
交流輸入峰值功率達到7XX瓦(有經過一台3kva的ups)

网友F:
光看功率晶體就可以直接推斷出這台的輸出最大功率了,如果是一邊一對功率晶體,它的外觀最大是150W(不查編號)的晶體,以最好的效率來看,150*0.75=112W(大約),一個聲道以8歐姆最大不超過112W。
以100W以上輸出功率的AMP來講,濾波電容用10000UF是不會太大的,它可以避免AMP大電流輸出時DC供電的不穩定,您可以(試著將濾波電容容量降低)在大功率輸出時量一下DC供電的正負電壓就知道了,以上是個 人淺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光看功率晶體就可以直接推斷出這台的輸出最大功率了,如果是一邊一對功率晶體,它的外觀最大是150W(不查編 ...

風洞散熱一邊各四顆晶體,總共8粒說~
大功率輸出是否失真,三太子很懶!都馬用聽的,卡緊~
時間就是金錢說!

老闆!請教您:
26-0-26VAC 30~50W 安普哪裡買?
有一台燒IC,很慘! 可能救不回來,想換安普說~

网友F:
引用 楼主:
風洞散熱一邊各四顆晶體,總共8粒說~
大功率輸出是否失真,三太子很懶!都馬用聽的,卡緊~
時間就是金錢 ...

您是要單買後級嗎?長明街有賣套件或成品,您可以去找找。
這個沒屋頂的您參考看看囉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10104681702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是要單買後級嗎?長明街有賣套件或成品,您可以去找找。
這個沒屋頂的您參考看看囉http://goods.ruten.c ...

這台擴大機很陽春

安普燒的很慘~ 岡山的電子材料行沒賣說~

感謝套件連結,原來我用錯關鍵字搜尋
三太子趕時間,今天殺一台SHARP 50W車機
先把滯修件解決~

网友:
好厲害!
改的好!!
若能步驟詳敘更是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東西很炫~~藍光捏

不管什麼燈,三太子只認獻金說~

网友G:
引用 楼主:
這台擴大機很陽春

popcorn大:

增加變壓器兩粒 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popcorn大:

增加變壓器兩粒 作用?

古時候的車機,包含兩粒 ..........................................變壓器
12VDC單電源的BTL AMP

网友:
SANYO 三洋出的STK4197 MK2 真的很出名
二十幾年前出來時 可以說是 音響功率 IC 市場佔有率第一名
當時不少 日系床頭音響多會用這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