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風機問題

楼主(2014-06-12):
請問因為溫度線絲已經燒了,就不過電了,我想要把吹風機不用透過溫度線絲就可以啟動馬達,那要怎麼做呢?

因圖片不能外連,等可發圖在po圖上來,大家討論,謝謝

吹風機牌-情絲三千NS-889,100v/60hz 1000w/8.8A

在控制開關有1紅1黑1藍,藍色連接馬達,紅色連接控溫零件後接3條溫度線絲,
2條溫度線絲連黑色後接開關,1條連接白色後接馬達!不知道這樣子大大懂嗎?

圖片來了

网友:
正常來說,溫度保護開關的兩腳短路就行了~
前幾天家裡的電動按摩X 也是這原因不動了,偶也是先這樣處理 @@

网友:
聽說圖檔外連會被砍,回應也跟著會陪葬
樓主趕快改改,這裡有公告圖檔說明使用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A:
  能否請提問者解說一下照片中, 開關紅、黑線及加熱區三條線拍照前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請提問者解說一下照片中, 開關紅、黑線及加熱區三條線拍照前的接法. ...

在控制開關有1紅1黑1藍,藍色連接馬達,紅色連接控溫零件後接3條溫度線絲,2條溫度線絲連黑色後接開關,1條連接白色後接馬達!不知道這樣子大大懂嗎?

网友:
  咱先猜一下, 這部吹風機有分風量強(熱)、弱(溫)兩段式吧? 因為看到開關處有顆整流二極體, 半波整流、半個週期工作, 降轉速是為弱(溫)風模式.

  可貼圖時, 若能再提供廠牌、型號, 及 "患部" 特寫, 回覆者才好給予較精確的對策.

网友:
短路

開關兩端
求助時請貼圖
沒圖 會進桶裡

网友:
烤漆灯的馬達是用7-10W電阻分壓
您吹風機的型號?

网友:
1.吹風機馬達是DC直流 有耐壓限制 通常用12V 最多在30多伏以下
可參考
http://www.tcs-motor.com/cn/product-details-71.aspx
2.本體規格大小
一般是用RS365    RS385
直徑相同皆為 27.7cm 但長度不一樣( 32.6  37.8)
一般是CCW(反時鐘方向)
3.當你將熱電偶拿掉 等於拿掉分壓電阻
110AC 直接轉 DC接馬達-->高轉速-->過熱-->燒毀
(非正常操作有危險)